我需要一个循环泵,有能满足这种工况的泵吗?

楼主(2015-06-19):
各位大侠好,我这里遇到一个难题,想咨询一下大家,受累大家帮帮忙。
我需要一个循环泵,给封闭的管路打循环用,工况是这样的:流体为导热油,温度为270℃,封闭管路内流体的压力是18MPa,因此就需要这个循环泵进出口都能承受18MPa的静压,但是循环流量又非常小,只有10L/min。
有能满足这种工况的泵吗?

网友A:
不可能,流速过低,会结焦的,必须要一个流速,

另外,你压力算的也不对,

网友B:
楼主叙述不够清楚,被998大侠批评了。
楼主所说是应该是个闭环系统,泵的进出口压差几乎没有,不过泵的结构密封要能够承受大于18MPa就是了。
普通的导热油泵看来不行,不过用普通结构、耐热密封的齿轮泵应该可以。
譬如纺丝熔体泵,三片式结构,硬密封,三片之间没有弹性密封件,轴伸为填料密封,高温用四氟乙烯石棉密封带。
按说明书其许用转速很低,但导热油这种黏度低的介质,转速用到200转/分应该可以。
这样,泵的流量为50毫升/转,国产泵的价格大约要5000元左右。
用是肯定能用,时间久了轴伸出可能有泄漏,需要注意观察和调整。
成本能承受的话,把电机与泵用磁性联轴节联系。一个磁性联轴节约7000元,可确保无泄漏。
上面配置应该够得上设备高大上的形象,不然就得自己鼓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流速过低,会结焦的,必须要一个流速,

另外,你压力算的也不对,

大侠您好,其实就是一个闭环系统,顶在这个闭环系统上的压力确实就是18MPa的压力,另外这个闭环流速还不能太高,温度这么高,还会在管路内壁结焦吗?我的描述确实有问题,因为我也确实不太懂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叙述不够清楚,被998大侠批评了。
楼主所说是应该是个闭环系统,泵的进出口压差几乎没有,不过泵的结构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确实就是需要这个泵能够承受那么高压力的静压,但是一般这么高温,这么大压力,就卡在了泵的密封那里,机械密封肯定是不行了,您说的方案我再跟领导商量一下,太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确实就是需要这个泵能够承受那么高压力的静压,但是一般这么高温,这么大压力,就卡在 ...

导热油有等级,可在300°C和更高温度下使用的牌号不少。在静止或低流速工况是否会结焦,可以咨询供应商,选一个合适的牌号。
我用过导热油,也用过所说的熔体泵,但没有在你所说的工况条件下的实际使用过,建议只是按有限经验的推论。对或是不对,需要你自己做判断。

网友(2016-05-23):
高温导热油泵。。。。双壳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