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东西大家看下,能加工的给报个价

楼主(2015-06-1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benchcrafted328200f.jpg说明:自己DIY用的,精度不要求太高(不会画图
1、那个手轮样的东西直径200mm,总厚度70mm,
2、那个丝杆为双头梯形丝杆,杆直径1寸(25.4mm),导程1/2寸(12.7mm)
3、丝杆螺母能只要能顺畅在丝杆上转动就可以
4、螺钉什么的不用加工了

网友:
如果你对这些零件的重要参数没有要求的话,市场上都有标准件的,可以直接买到

网友:
两黑件应该是橡胶件可以做,圆的2.5元,另一个3.0元

网友(点评):
那哪是橡胶垫? 那是金属件加工好后发黑了 。

网友:
机电市场有卖

网友A:
既然是DIY,为什么不从标准件里选用,这样也可以节省不少成本和时间啊

这东西不难做,问题是量少没人接这活吧。

楼主如果愿意出高价,在附近找一家做外加工的,一台车床和线切割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开玩笑吧在这里,批量上万全套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DIY,为什么不从标准件里选用,这样也可以节省不少成本和时间啊

这东西不难做,问题是量少没人接这 ...

感谢您的回复,那么请问如果不算材料,加工费用估计会是多少?

网友:
我厂设计、加工都能做!

网友B:
米思米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思米都有

米思米的价格贵了吧

网友:
楼主加我QQ,有的我有数模图373691375

网友:
淘宝上面就有价格

网友:
去五金市场看看把!

网友:
手轮我可以加工

网友:
找找那个能超过MISIMI的,加工那就更贵了,买标准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