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岩田枪喷胶粘剂容易堵枪的原因

楼主(2015-06-19):
最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关于使用岩田喷枪喷胶粘剂时,堵枪频率特别高,基本上在1个小时左右就发生一次,有没有哪位技术人员精通这方面的帮帮小弟,先叩谢为敬

网友:
可能是你胶黏剂的粘度有点高,然后固化时间有点快

建议你

1.换大口径喷枪
2.调低点粘度
3.尽量少调一点,喷完了就清洗一下
4.气压压力大一点,雾化小一点

这种枪结构比较简单,没有太好的办法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我已经将粘度调底了一点,但是又一个问题:1,由于我是喷的产品的内表面,粘度降低了以后,膜厚均匀性不达标。2因为喷的是内表面,所以必须要用长枪,但是长枪目前只有0.6口径的。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大口径的长枪。
再次感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