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图装配

楼主(2015-06-19):
如图所示,欲将图中三个件装配,希望零件A与零件B的不规则外围相切,转动B时A跟随动作。请指点如何设定配合

网友A:
我怎么觉着转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着转不动啊

就是个示意,只是想知道如何装配

网友(点评):
假如这个装配体能转动的话,你得在B件上作出轮廓曲线,再将A件的两个接触圆弧面与轮廓曲线相切配合

网友:
同意2楼。你有计算过数据吗?图上看上去好像转不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个示意,只是想知道如何装配

曲线配合是吗?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说是路径配合

网友:
B轮应反时针转动。用第四个件-扭簧压住A件,可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曲线配合是吗?谢谢

路径配合是设定一个点与路径的配合,但是这个图中的点是变化的,也就是没有一下固定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