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断了,缠裹着密封带的螺纹管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5-06-19):
管钳能夹持住吗,2天没用水了,做机械的这点p事都搞不定了,惭愧啊

网友A:
用个类似四棱刀的东西扎进管内,使棱口嵌进管壁,然后像拧螺丝一样拧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说下工具学名吗?某宝没收到

网友(点评):
哎呀,这东西没有买过啊,车间里都是找个圆钢,一头焊个把,另一头在砂轮上磨出三条或四条棱出来,带点锥度,然后塞进管子里,砸几下,就那么拧,一次不成,多来几次就行了

网友(点评):
楼主没明白层主意思,层主的意思是做一个很大的,类似十字螺丝刀头的东西。敲管子,管子会出现4个凹槽,这样就可以旋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类似四棱刀的东西扎进管内,使棱口嵌进管壁,然后像拧螺丝一样拧出来。

是这种吗,一个扳手都这么贵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外圆扳手好伐,人家要的是内圆的。

网友:
看到toafy的头像了吗?那玩意儿截面类似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吗,一个扳手都这么贵的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没用过,这个也不用上去买吧,你找把两刃尖刀和一把扳手也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用三角锉或者四方锉搞定!

网友(点评):
锉刀挫烂掉吗

网友(点评):
不是,旋出来。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用左旋丝锥。

网友(点评):
目测:……4分管,用无牙丝锥反拧也可以。

网友:
用扁铲蹬,管头有可能会退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去年夏天我就遇到过。到车间找个钢锯条,伸进去,锯出一条缝,就可以把断裂部分用手指拿出来。容易得很

网友:
看来你没有取过断螺丝

家里随便找个能够插进去的就可以退出来,只要有角,用老虎钳插进去,歪着退

网友(点评):
这个缠着有密封带,而且表面很光;别不出来

网友:
用大号的取出器

网友:
用个硬点的螺丝刀退出来

网友:
以上方法都试过,8楼的方法是最简单实用的

网友:
用钢锯条一个开口,里面有螺纹是不能锯断的,锯个三分之二就行!用扁锉或螺丝刀轻轻敲几下,里面的断头就会松动了,按左旋方向轻敲就可退出还不会弄坏螺母!

网友:
用钳子 闭合插进孔里 之后用力张开 并反转

网友:
用铲子铲个口子,
再用螺丝刀慢慢的敲顺着螺纹方向,
就和敲丝攻 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