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c系统刀尖补偿

楼主(2015-06-20):
请问我在用G71编程时,怎么加入刀尖补偿G42,我夹在那段里面合适?比如说夹在N10 G00 G42 X30.0 里面,还是夹在G70 G42 P80 Q120里面

网友A:
格式都可以!可以加在G71里面的精车程序段,也可以和G70共行!但必须要有G70精车循环!广数官网下个说明书看下!G71粗循环加工时是不调用半径补偿的,只有精加工时才调用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都可以!可以加在G71里面的精车程序段,也可以和G70共行!但必须要有G70精车循环!广数官网下个说明书看 ...

您说的我都试过了,感觉内角有补偿,外角没有补偿。程序编辑外直角有0.5的倒角,加工出来没有倒角。会不会和精加工余量有关系?

网友B:
假想刀尖是几号?车外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想刀尖是几号?车外圆吗?

假想刀尖已经补进去了,一个补得是3号,一个是4号,两把刀加工出来的工件都感觉不出来有倒角和圆弧

网友:
广州数控有个参数得改下,就是和卡盘内外夹那个参数是一行的,第几位不记得了,把0改成1就好了  你查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