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一台小机械团队如何分工

楼主(2015-06-20):
如题,我在的团队要制做一台参加比赛用的机械。已经拿下示意图,且检验运动轨迹没有干涉,下一步计算确定原理图尺寸,结构形状。请教原理图之后的装配图,零件图绘制如何分工?团队三个人,预计零件比较多,所以希望能有效分配画图工作。
原始方案是两个,另一个由于略微有点乱基本结构没完全解决所以老师取了我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控维持住团队,让大家持续参与工作,保证做到更好。

网友:
分工又协作,商量解决。

m_e
为了维持对机器的熟悉度,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了,目前正在想办法规划出制图当中计算设计部件的方法,谢谢大侠的意见

网友:
根据的零件的难易程度,以及团队里每个人对软件掌握的熟练程度来分。
简单的零件多分几个,有难度的少分几个。

m_e
这个方法我以前抄图用过,现在设计不知道怎么协作了

网友:
按功能部件分
总装--部装--零件

m_e
谢谢大侠

网友:
唉……有分的功夫都画差不多了。。。
思路一来不可等待。

m_e
大侠,问题是两个人想法一开始就不一样,是老师取舍出来的结果。且第一次做东西想把每个部分能算的都算一遍,希望能够设计每一处,只是作图的话我参加过制图比赛,有2D图纸装配体建模或者抄零件图基本一两个小时。

网友:
把总成机方案分成三个模块,每人一个模块先把三维配件做出来(过程中要相互沟通误差不要超大),然后综合后每人一份装配总成,完成过程中对不合理的或要改进的绘总讨论,拿出最简单最合理的方案出来!三人都对装配总成心里有数,最后出图还是按模块每个人出自己那份,谁先完成再帮另两人!
说起来三言两语就搞定了,做起来就麻烦多多了!!!

网友:
团队分工,按照模块来分工
设计完成后总装,然后修改

网友:
你们只有三个人得团队,可以参考标准图框上的六签名。
设计,校对,审核,标准化,工艺,批准。三个人的话,只保留设计,校对和工艺。首先把你们需要的机器拆分成零件或功能组件,每人承担一部分任务。画出来之后同时交给另外两人,校对负责检查这个设计在整体的设备中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工艺负责验证这个设计的实用性,加工可行性和经济性。三个人同时是自己的设计,也是别人额校对和工艺。
当然,每人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就有进度上的快慢,能者多劳。
既然们现在是三个人接下了这个项目,那么你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整体。个人就不再是个人,而是这个整体里面的一个器官。比如说一个人拥有完整的入-*权,而人的心脏能拥有部分入-*权吗?其实没有。心脏不能罢工,不能要求加薪,甚至不能休息。而所有的权-*为是归于整体的人的。你的团队就这么几个器官,还是很幸运的,三个和尚没水吃,最多也就渴死三个和尚。

网友:
分成3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