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懂关于十字滑块联轴器的一段话,看书要认真。

楼主(2015-06-20):
  刚看书时看到十字联轴器时书中有以下一段话。
  其工作过程为:当轴回转时,圆盘两榫可在半联轴器的凹槽中来回滑动。这时圆盘中心的运动轨迹将为一圆,当主动轴转90度时,从动轴也转90度,面圆盘中心则转180度,因而圆盘中心的转速恰好等于轴转速的两倍。
   看到这段话,我就纳闷了,两根轴共线的话无论中间是什么结构,圆盘中心的不可能是轴转速的2倍了。于是度娘该联轴器的动态图就搞懂了,原来两轴不是共线的,而是平行的见下图。

    于是再往前一段看,赫然看到这一句话“它主要用于两平等轴间的联接。”看来看书要认真呀。

网友:
圆盘中心是公转速度。

网友(点评):
其实主要是这两轴不是共线,而是平行,如果共线的话,就不存在2倍的关系了。

网友:
中心滑块甩来甩去的,如果是速度较高场合,会不会甩飞或者卡死?

网友(点评):
选型上说了,其工作转速不得大于规定的数值,为避免离心力过大,应尽量减少圆盘的质量,可制成空心的。

网友(点评):
这种平行轴的传动,应该有一些其他机构替代,更稳定更高效

网友(点评):
汽车上的万向节那样的?

网友(点评):
既然是平行轴,像齿轮、皮带、链轮链条这样的都可以了

网友(点评):
适合于低速

网友(点评):
是的,就跟你说的一样,有很多东西能代替的。

网友(点评):
是的,就跟你说的一样,有很多东西能代替的。

网友(点评):
当两轴线距离很近时,齿轮、链条就代替不了了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A:
十字轴应该是车用的那种,这个应该是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B:
有意思,以前还真没仔细看过

网友:
之前一直也很奇怪

网友:
这种结构主要用于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点评):
用于两平行轴动力的传递。

网友C:
转速均匀吗?(或和输入轴同步吗?)

网友(点评):
同不同步的话估计要看两轴的间距,以及这个联轴大的大小,我觉得应该是同步的。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 噪音很大,甚至难以忍受;现在很少应用了

网友:
似懂非懂

网友C:
转速两倍,还是不太理解,中间圆盘的运动是随主动轴转动(角速度相同)的同时叠加沿径向的直线运动,如何算出两倍?

网友(点评):
你可以以一根轴为参照:当一根轴转半圈时,中间的圆盘正好转了1圈。我个人觉得这个2倍其实还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两根平等轴的距离为联轴器的一半。

网友:
不明白2倍速度怎么算出来的,同求。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D:
楼主能解释下为什么是两倍吗,看了半天动画也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是见过,但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两倍,还是不太理解,中间圆盘的运动是随主动轴转动(角速度相同)的同时叠加沿径向的直线运动,如何算 ...

他没讲清楚,十字滑块的自转速度与轴是相同的,公转速度是两倍,公转的轨道比较小,不好理解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
用于非重载、非高速场合
修正两轴不同心,容许大的径向和轴向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轴应该是车用的那种,这个应该是十字滑块联轴器

学习了。

网友(点评):
交学费,当年,80年代,中国从德国购买全套组合机床图纸,分给大连和东风装备厂,我这里有一分,这个是里面的典型结构

网友:
速度是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以前还真没仔细看过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有多少人在学习啊

网友:
没用过,学习当中

网友:
低速上用的吧,扭力不知有多大啊!

网友:
感觉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稳定性,速度限制,都是致命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
貌似中间的滑块槽与凸台不是90°,请问楼主,这两个角度有要求吗?

网友(点评):
是90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均匀吗?(或和输入轴同步吗?)

中间滑块的两个轨道之间角度是固定的,肯定是同步传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解释下为什么是两倍吗,看了半天动画也没看明白。

圆盘的圆心运动轨迹为圆形,同时兼有与传动轴等大的角速度自转。相当于绕一点公转的同时自转,公转速度显然与两传动轴轴间距及圆盘是两滑轨的夹角有关了。2倍速度是自转速度?公转速度?合成最大瞬时速度?。。。

网友:
动画很形象,但还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是两倍

网友:
你好,我是新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觉着这种联轴器也可以用于共线的两轴的传动,可以抵消偏心的误差以及两轴线略微的不共线的误差

网友:
不怕被磨损啊

网友(2015-09-20):
受教了,原理应经懂

网友(2018-07-03):
为什么要做成这种结构呢?也就是安的好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这种结构呢?也就是安的好处,用在什么地方?% E* t# c/ c;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