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跟踪处理,请教

楼主(2015-06-20):
     最近有个案子,有个厚为20mm的工件,直线对接焊,焊缝不太规则,焊缝的间隔会一头大,一头小,想做焊缝跟踪处理,不知哪位有做过类似的方案,考虑到成本问题,想用PLC做控制器,不知选用什么合适的传感器能检测到焊缝的变化,市场上有种激光扫描传感器,但成本有点高!

楼主:
工件的效果图

网友A:
你这个间距太大了。焊缝跟踪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间距太大了。焊缝跟踪也不好使

间隙没那么大,只是为了表明偏差的效果,有些考大,现在是人工焊

网友:
间距变化范围多大

楼主:
不太大,没有测过,但不跟踪的话,焊出来的效果就不好

网友B:
只有激光可行

其它的传感器无法在焊接焊接下工作,焊接的强光、强电磁、热辐射会导致普通光学检测、红外探测、电感等探测手段全部失效

还有用机械式探测的,通用性差,成本比激光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激光可行

其它的传感器无法在焊接焊接下工作,焊接的强光、强电磁、热辐射会导致普通光学检测、红外 ...

多谢关注,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激光检测的介绍,市面上开价都5-6万。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机器焊还是人工焊呀,人工焊跟踪焊缝似乎没什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机器焊还是人工焊呀,人工焊跟踪焊缝似乎没什么用吧

当然机器焊了,人工焊还要跟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激光检测的介绍,市面上开价都5-6万。

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D:
可以采用机械跟踪,提前一段距离把需要焊接的位置采集,引导焊枪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机械跟踪,提前一段距离把需要焊接的位置采集,引导焊枪焊接。

接触式的不耐用,时间久了有磨损!

网友:
采用硬质合金导轮,非常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便宜了

谢谢关注,看工程吧,这个工程来说预算不高,有点难接受!

网友:
现在市场做焊缝跟踪的貌似就只有那几家!
1、国外的司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唐山英莱科技有限公司
3、宁波博视达焊接机器人有限公司
4、渤洱康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我知道的就这几家比较成熟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