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鐘_工程圖動畫

楼主(2015-06-20):
參考
時間精度,可依每台電腦的執行速度作調整,本例是有加快的.

网友A:
挺有意思,楼主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
高手,怎么整的

网友:
能够分享一下吗

网友:
如何做的啊!!!

楼主:
如下參考
1.工程圖

2. 編程
' ***************************************************
' *  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04/18/19 by lsc *
' ***************************************************
' 注意:在 SolisWorks 的VBA,尺寸單位內定為米(M)
' 在VBA中,指令行的前面加 " ' " 的符號,表示本行只作備註,程式就會跳過不執行
' Sleep指令必須引用作業平台的時間
Private Declare Sub Sleep Lib "kernel32" (ByVal dwMilliseconds As Long)

Sub main() '主程式

' 下三段是用要呼叫 SolisWorks 的物件必須寫的
Set swApp = _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 宣告時分的變數資料形態為為雙精度浮點數(按F1查 Double ,就知道意思了)
Dim M As Double
Dim H As Double

' 定義時分的草圖弧長尺寸變數,如 myDimension_5,也可以定義成 D5,但變數名稱不能和指令名稱沖突
Set myDimension_5 = Part.Parameter("D5@草圖31") ' 分針的弧長,>> "D5@草圖31"務必要對應你的草圖 <<
Set myDimension_6 = Part.Parameter("D6@草圖31") ' 時針的弧長

' 時針分針的弧長尺寸先歸零
myDimension_5.SystemValue = 0 ' 分針弧長尺寸歸零
myDimension_6.SystemValue = 0 ' 時針弧長尺寸歸零

' 以1分鐘為單位循環計算,本例是由1分~180分作循環
For I = 1 To 180 '會取 1,2,3~180一步一步循環,
    Sleep 1000 ' 延遲時間 1000約1秒,所以可以依據電腦的執行速度作增減
    M = I / 1000 ' 米單位轉成mm
    myDimension_5.SystemValue = M ' 把分鐘轉成mm值,再丟給分鐘的SW草圖弧長尺寸"D5@草圖31"
    H = M / 60 ' 依據分鐘計算成小時
    myDimension_6.SystemValue = H ' 把小時的值,再丟給時針SW草圖弧長尺寸"D6@草圖31"
Next I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楼主这是怎么弄的?

    煩請參考 10#,有問題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