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做仿形!

楼主(2015-06-20):
本人用SW有6年了,但是前端时间遇到客户提供的一个较复杂的数模,加工起来要做仿形,但是做的时候傻眼了画不出来,虽然最终用型腔做出来了,但是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还请高手指点一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请问这里的仿形,指的是机械工艺中的仿形加工,还是solidworks里的什么功能。

网友(点评):
估计是逆向键模。

网友:
仿形?你指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意思是有个零件的外形是仿某个产品的?而这个产品外形曲面极不规则?我曾经做过一个治具,用来定位一个塑胶件,仿形,建模时要用到那个塑件

网友:
压凹命令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