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小工装来实现半自动化去毛刺,请教

楼主(2015-06-20):
         各位大神们好!
          我现在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想在这里寻求帮助:我们公司用滚齿机加工出来的伞齿轮,因在齿轮处有很多的毛刺,现在我们公司的员工基本上都是手拿打磨机来去除齿轮的毛刺。这样我觉得这样增加了员工的劳动强度,想设计一个小工装来实现半自动化去毛刺。但是一直没想到很好的办法。不知道那位大哥能帮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社区里应该有做齿轮制造工艺的大师吧,能不能改善加工工艺,一开始就不让毛刺出现,也就不用考虑怎样去毛刺了

网友:
非常同意绝痕说的,为什么不从源头——工艺上找到解决的办法,一定要多出这样一道非必要(工艺可以解决)的工序,耗时耗人力。。。

楼主:
   嗯,谢谢!我对滚齿机加工齿轮不是很熟悉,但是感觉此加工出来就有很多毛刺。从加工工艺上解决也是好事诶。想请教想啊那位制造大师能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滚齿机加工齿轮,可以发加工照片,看看吗?

网友A:
我在双环齿轮设计过工装,做个去毛刀就行,装机床上

网友:
个人感觉这道工艺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双环齿轮设计过工装,做个去毛刀就行,装机床上

你好,具体思路是什么呢,能否请教 下。或者有类似的照片什么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对滚齿机加工齿轮不是很熟悉,但是感觉此加工出来就有很多毛刺。从加工工艺上解决也是好事诶 ...

现在没照,到时候照啦我发给你看下哦。看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没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 就很麻烦。

因为分度铣削的时候,工件不是连续转,传统去毛刺刀难以发挥作用。

除非用双刀法去毛刺,即一根刀杆装两把一样的刀,正反装,分两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 就很麻烦。

嗯  谢谢啊   改变工艺还是可以减少毛刺的   经试验,发觉一个切削刀正转和反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两者之间加工后的齿轮毛刺明显少些。

网友:
滚筒研磨机可否?

网友:
只要齿轮铣刀刃锋利就没什么毛刺

楼主:
   谢谢! 已找到方法啦  从工艺加工上改变,就可以基本上解决了毛刺的问题!

网友(2016-02-26):
小毛刺大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2017-02-18):
还是没有弄懂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找到方法啦  从工艺加工上改变,就可以基本上解决了毛刺的问题!

怎么通过工艺解决?方便回一下吗?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把砂磨机加工成啮合齿轮的齿轮状

网友:
找到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