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真的不好干吗?

楼主(2015-06-21):
(图片)

网友:
3件。慢慢做可以做出来啊,只不过内孔外园会振刀。是振得厉害这种振

网友:
目测估计得上数控

网友:
多少件啊,?

网友:
内孔深是直径的3倍,车很难保证,没有空刀槽,磨是不可能的。又是薄壁件,很容易变形。又开槽。即使做好,废品率也很高

网友A:
这种活车也容易,但工艺方法一定要注意。只是铣完就会变形,有100个得废100个。

网友:
数量多的话数控车加工,比较有效率,加工顺序很重要,外径上和两端面工位有位置关系,需有辅助治具配合铣床加工,或者车铣复合直接加工

网友:
比较难整,最关键的是用多少毛坯做出这3件。毛坯多就不必说了,多找找成功的妈妈总能做出来。
这图有个特点,就是没粗糙度要求。

网友:
Φ56.1的槽没给宽度尺寸。

网友:
这个槽怎么加工,没看出来!

网友:
2A12的料,最小壁厚只有2MM(并且还有卸载槽,目测卸载槽的直径为47,可以像想这里的厚度是壁厚是0.5),材料本身就软,容易变形,但是具体的还要看你的工艺是怎么安排的,不一样的工艺干出来的活是不一样的。贴出你们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活车也容易,但工艺方法一定要注意。只是铣完就会变形,有100个得废100个。

笑得我哭了!

网友:
“笑得我哭了”!“12楼”!我看到这也哭了!但我想你是有内容的希望切磋!

网友:
我没找到小头6个大孔与3.4孔的深度与中心线尺寸啊!
加工比较麻烦!

网友:
看贴必回,学习了

网友:
下料,先车或者镗内孔。。。。做个和内孔配合的芯棒。。芯棒两端可以做个螺纹,可以用螺纹片锁紧工件,然后芯棒插入后,装夹起来车外圆和槽就好了。最后用铣床开长槽。。最后打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