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 齿轮标准目录

楼主(2015-06-21):
[p=181, null, left]DIN

[p=181, null, left]齿轮标准目录

[p=181, null, left]DIN 780-1:1977

[p=181, null, left]齿轮的模数系列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的模数

[p=181, null, left]DIN 780-2:1977

[p=181, null, left]齿轮的模数系列

[p=181, null, left]圆柱蜗杆传动装置的模数

[p=181, null, left]DIN 781:1973

[p=181, null, left]机床

[p=181, null, left]变速齿轮的齿数

[p=181, null, left]DIN 782:1976

[p=181, null, left]机床

[p=181, null, left]变速齿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尺寸

[p=181, null, left]DIN 867:1986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渐开线齿条原始齿形

[p=181, null, left]DIN 868: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齿轮副和齿轮传动机构的一般概念和规定值

[p=181, null, left]DIN 3960 Bb.1:1980

[p=181, null, left]渐开线啮合的圆柱齿轮副和圆柱齿轮的概念和参数

[p=181, null, left]方程式一览表

[p=181, null, left]DIN 3960:1987

[p=181, null, left]渐开线啮合的圆柱齿轮副和圆柱齿轮的概念和参数

[p=181, null, left]DIN 3961:1978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基础

[p=181, null, left]DIN 3962-1:1978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单一参数偏差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2-2:1978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齿线偏差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2-3:1978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节距偏差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3:1978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滚动偏差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4:1980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箱的轴中心距偏差和轴位置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5-1:1986

[p=181, null, left]伞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基本概念

[p=181, null, left]DIN 3965-2:1986

[p=181, null, left]伞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各个参数值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5-3:1986

[p=181, null, left]伞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5-4:1986

[p=181, null, left]伞齿轮啮合公差

[p=181, null, left]轴线夹角及轴线交叉点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6-1:1978

[p=181, null, left]图样中的啮合说明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渐开线啮合的说明

[p=181, null, left]DIN 3966-2:1978

[p=181, null, left]图样中的啮合说明

[p=181, null, left]直齿伞齿轮啮合的说明

[p=181, null, left]DIN 3966-3-1980

[p=181, null, left]图样上啮合的说明

[p=181, null, left]蜗杆和蜗轮啮合的说明

[p=181, null, left]DIN 3967:1978

[p=181, null, left]传动齿轮的配合体系

[p=181, null, left]侧隙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齿厚偏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齿厚公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基础

[p=181, null, left]DIN 3968:1960

[p=181, null, left]渐开线正齿轮用单头滚铣刀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69-1:1991

[p=181, null, left]齿面粗糙度

[p=181, null, left]粗糙度参数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表面等级

[p=181, null, left]DIN 3970-1:1974

[p=181, null, left]检查圆柱齿轮用的标准齿轮

[p=181, null, left]齿轮坯和啮合体系

[p=181, null, left]DIN 3970-2:1974

[p=181, null, left]检查圆柱齿轮用的标准齿轮

[p=181, null, left]安装心轴

[p=181, null, left]DIN 3971:1980

[p=181, null, left]伞齿轮和伞齿轮副的概念与参数值

[p=181, null, left]DIN 3972:1952

[p=181, null, left]DIN 867

[p=181, null, left]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刀具的参照齿形

[p=181, null, left]DIN 3974-1:1995

[p=181, null, left]蜗轮传动的精度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1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一般基础

[p=181, null, left]DIN 3974-2:1995

[p=181, null, left]蜗轮传动的精度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2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各个误差的公差

[p=181, null, left]DIN 3975-1:2002

[p=181, null, left]轴交角

[p=181, null, left]90°

[p=181, null, left]的圆柱蜗轮传动装置的定义和参数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1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蜗杆和蜗轮

[p=181, null, left]DIN 3975-2:2002

[p=181, null, left]轴交角

[p=181, null, left]90°

[p=181, null, left]的圆柱蜗轮传动装置的定义和参数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2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偏差

[p=181, null, left]DIN 3976:1980

[p=181, null, left]圆柱形蜗杆

[p=181, null, left]尺寸、轴心距和蜗轮传动速比

[p=181, null, left]DIN 3977:1981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齿厚检验用半径或直径尺寸测量要素直径

[p=181, null, left]DIN 3978:1976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啮合的螺纹升角

[p=181, null, left]DIN 3979:1979

[p=181, null, left]齿轮传动的轮齿损伤

[p=181, null, left]标志、特征和原因

[p=181, null, left]DIN 3990-1:1987

[p=181, null, left]齿轮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引言和一般影响因素

[p=181, null, left]DIN 3990-2:1987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耐点蚀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0-3:1987

[p=181, null, left]齿轮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齿根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0-4:1987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啮合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0-5:1987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疲劳限值和材料质量

[p=181, null, left]DIN 3990-6:1994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6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工作强度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0-11:1989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工业传动应用标准

[p=181, null, left]详细方法

[p=181, null, left]DIN 3990-21:1989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快速齿轮和类似要求齿轮的应用标准

[p=181, null, left]DIN 3990-31:1990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船用减速齿轮箱的应用标准

[p=181, null, left]DIN 3990-41:1990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汽车变速箱的使用标准

[p=181, null, left]DIN 3991-1:1988

[p=181, null, left]非偏轴伞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引言和一般影响因数

[p=181, null, left]DIN 3991-2:1988

[p=181, null, left]非偏轴伞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抗蚀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1-3:1988

[p=181, null, left]非偏轴伞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齿根载荷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1-4:1988

[p=181, null, left]非偏轴伞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p=181, null, left]磨损载荷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2:1964

[p=181, null, left]外啮合圆柱齿轮的齿廓变位

[p=181, null, left]DIN 3993-1:1981

[p=181, null, left]渐开线啮合圆柱内齿轮副的几何设计

[p=181, null, left]基本规则

[p=181, null, left]DIN 3993-2:1981

[p=181, null, left]渐开线啮合圆柱内齿轮副的几何设计

[p=181, null, left]小齿轮配合的几何极限

[p=181, null, left]DIN 3993-3:1981

[p=181, null, left]渐开线啮合圆柱内齿轮副的几何设计

[p=181, null, left]齿顶高变位系数的图解图

[p=181, null, left]DIN 3993-4:1981

[p=181, null, left]渐开线啮合圆柱内齿轮副的几何设计

[p=181, null, left]内齿轮型刀极限图示

[p=181, null, left]DIN 3994:1963

[p=181, null, left]05

[p=181, null, left]啮合的直齿圆柱齿轮齿廓变位

[p=181, null, left]导言

[p=181, null, left]DIN 3996:1998

[p=181, null, left]轴角

[p=181, null, left]Σ=90°

[p=181, null, left]的蜗轮对负载能力的计算

[p=181, null, left]DIN 3998-1: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和齿轮副的名称

[p=181, null, left]一般概念

[p=181, null, left]DIN 3998-2: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和齿轮副的名称

[p=181, null, left]圆柱齿轮和圆柱齿轮副

[p=181, null, left]DIN 3998-3: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和齿轮副的名称

[p=181, null, left]伞齿轮和伞齿轮副、双曲线齿轮和双曲线齿轮副

[p=181, null, left]DIN 3998-4: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和齿轮副的名称

[p=181, null, left]蜗轮副

[p=181, null, left]DIN 3998 Bb.1: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和齿轮副的名称

[p=181, null, left]关键词索引

[p=181, null, left]DIN 3999:1974

[p=181, null, left]齿轮符号

[p=181, null, left]DIN 4000-27:1982

[p=181, null, left]传动齿轮特性表

[p=181, null, left]DIN 4000-59:1987

[p=181, null, left]齿条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齿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齿轮轴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伞轮轴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伞齿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伞齿轮轴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蜗杆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蜗轮的特性表

[p=181, null, left]DIN 4000-141:2005

[p=181, null, left]特性表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141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圆柱形齿轮用带孔或柄的滚刀

[p=181, null, left]DIN 45635-23:2003

[p=181, null, left]机器噪声测量

[p=181, null, left]空气噪声发射包络面法第

[p=181, null, left]23

[p=181, null, left]部分

[p=181, null, left]齿轮变速器

[p=181, null, left]DIN 45635-55:1986

[p=181, null, left]机器噪声测量

[p=181, null, left]空气噪声测量、包面法、磨擦轮和齿轮传动的调运车

[p=181, null, left]DIN 51354-1:1990

[p=181, null, left]润滑剂检验

[p=181, null, left]在FZG齿轮啮合测试机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一般工作原理

[p=181, null, left]DIN 51354-2:1990

[p=181, null, left]润滑剂检验

[p=181, null, left]在FZG齿轮啮合机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润滑油A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90测量法

[p=181, null, left]DIN 51509-1:1976

[p=181, null, left]齿轮传动润滑剂的选择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润滑油

[p=181, null, left]DIN 5480- 1:2006

[p=181, null, left]基本直径的渐开线花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1

[p=181, null, left]部分:总则

[p=181, null, left]DIN 5480- 2:2006

[p=181, null, left]基本直径的渐开线花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2

[p=181, null, left]部分:公称尺寸和检查尺寸

[p=181, null, left]DIN 5480-15:2006

[p=181, null, left]基本直径的渐开线花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15

[p=181, null, left]部分:检验

[p=181, null, left]DIN 5480-16:2006

[p=181, null, left]基本直径的渐开线花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16

[p=181, null, left]部分:刀具

[p=181, null, left]DIN 5481:2005

[p=181, null, left]花键轴

[p=181, null, left]DIN 5481-1:1952

[p=181, null, left]锯齿孔和锯齿轴剖面

[p=181, null, left]DIN 5481-2:1956

[p=181, null, left]内外锯齿形花键

[p=181, null, left]锯齿孔量规、量规尺寸

[p=181, null, left]DIN 5481-3:1965

[p=181, null, left]锯齿孔和锯齿轴剖面

[p=181, null, left]锯齿轴的过端量规、量规尺寸

[p=181, null, left]DIN 5481-4:1955

[p=181, null, left]锯齿孔和锯齿轴剖面

[p=181, null, left]锯齿轴的不过端量规、量规尺寸

[p=181, null, left]DIN 5481-5:1955

[p=181, null, left]锯齿孔和锯齿轴剖面

[p=181, null, left]  DIN5481B1.2-4

[p=181, null, left]的说明

[p=181, null, left]DIN 58400:1984

[p=181, null, left]精密机械渐开线圆柱齿轮基准齿形

[p=181, null, left]DIN 58405 Bb.1:1972

[p=181, null, left]精密加工用正齿轮传动装置

[p=181, null, left]计算表格

[p=181, null, left]DIN 58405-1:1972

[p=181, null, left]精密加工用正齿轮传动装置

[p=181, null, left]适用范围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概念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测定参数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分类

[p=181, null, left]DIN 58405-2:1972

[p=181, null, left]精密加工用正齿轮传动装置

[p=181, null, left]传动机构配合的选择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公差

[p=181, null, left].

[p=181, null, left]偏差

[p=181, null, left]DIN 58405-3:1972

[p=181, null, left]精密加工用正齿轮传动装置

[p=181, null, left]图样上的数据

[p=181, null, left]计算示例

[p=181, null, left]DIN 58405-4:1972

[p=181, null, left]精密加工用正齿轮传动装置

[p=181, null, left]图表

网友(2015-11-30):
这些标准楼主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