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机械齿轮箱中心距怎样选择

楼主(2015-06-21):
农用拖拉机变速箱的中心距怎样选择?

网友:
实在不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变速箱设计,不是根据你设定的传动比来布置齿轮吗?然后就是根据模数的确定,中心距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看你要的传动比了
a=(z1+z2)*m
都是变量,自己定

楼主:
应该是先定中心距,再设计其他的,传动比,模数等,二楼三楼你们不懂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先定中心距,再设计其他的,传动比,模数等,二楼三楼你们不懂就不要回复了

我就是做齿轮的,要你说?
中心距根据你工作环境可以改变,最终目的还是要传动比,你买齿轮箱有说买多少速比的,什么型的,有说买多大中心距的齿轮箱?
可笑

楼主: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气,估计你就是个卖箱子的

网友:
齿轮箱的传动比是多少的,齿轮模数是多少的,几级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