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工装和硬工装、软模和硬模具的区别?

楼主(2015-06-21):
1、软工装和硬工装区别在哪里?分别用在什么时候?
2、软模和硬模具区别在哪里?分别用在什么时候?
3、一般新品开发时候,是不是软工装和软模配套使用?是不是用在非量产阶段?

网友A:
汽车行业的一种习惯,将样件试制阶段的工装叫做“软模”、"软工装",批产阶段的叫“硬模”、"硬工装"。

软模阶段的工装对生产节拍没有要求,一天只需要生产几套,能满足台架试验、道路试验需求即可。硬模阶段需要满足量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行业的一种习惯,将样件试制阶段的工装叫做“软模”、"软工装",批产阶段的叫“硬模”、"硬工装"。

 ...

明白了,另外,软工装和硬工装一定是不一样的吗?能不能软工装在量产前用了之后,在量产继续使用当硬工装使用?
同样,软模能不能在量产前用了之后,在量产继续使用当硬模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另外,软工装和硬工装一定是不一样的吗?能不能软工装在量产前用了之后,在量产继续使用当硬工装 ...

只要软模能满足量产要求,当然也可以用在量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