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转剖后生成的交线怎样去除?

楼主(2015-06-22):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希望Pro/E用得熟的朋友可以指点指点。直接上图,如图,红线所指的实线是旋转剖后生成的,不知出工程图时怎样去除?谢谢大家了,

网友:
旋转剖是不可能有这条线的,你使用的是阶梯剖工具。
旋转剖与阶梯剖的区别请好好翻机械制图

网友A:
选中该线段,右键,边线显示,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将该线拭除即可。
由于很久没用proe了,大致是这样操作,具体点击什么菜单项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该线段,右键,边线显示,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将该线拭除即可。
由于很久没用proe了, ...

试了下,只能选中整个视图,不能单选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