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10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5-06-22):
刚收到一张图纸,日本的。表明材料是C1100,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大神们赐教,还有图纸注明工件表面镀金EP-CU,又不知道是什么,请赐教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中文名C1100
产品名称:C1100紫铜
牌号:C1100
标准:GB/T 2059-2008
C1100概述
紫铜就是铜单质,因其颜色为紫红色而得名。各种性质见铜。紫铜就是工业纯铜,其熔点为1083℃,无同素异构转变,相对密度为8.9,为镁的五倍。比普通钢还重约15%。其具有玫瑰红色,表面形成氧化膜后呈紫色,故一般称为紫铜。它是含有一定氧的铜,因而又称含氧铜。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EoX3NHJNmG4CSG1HYc8tCfKvgze3wu3gaAVkvLGC4iQ0GaTMu0AUbocXuArw4t8-e7o7LFb3wbnHIfmkHd_3_
EP是电镀  Cu是镀铜
http://baike.1688.com/doc/view-d309239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中文名C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