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鉻钼42 用二保焊怎么焊

楼主(2015-06-22):
各位师傅 请教材料是鉻钼42 用二保焊  什么牌号焊丝  焊接时需要注意什么  具体工艺       此工件冲击力极大保证焊接位置不能断

网友:
42CrMo,只要是有冲击力的场合,都没法焊接,还甭说冲击力极大,根本不可能焊,焊了也没戏,用不住,

我焊过这东西,在连铸引锭杆头部,试车的时候断的,临时找来焊接高手焊的,对付用一个月,马上就做备件了,不能长期用,

焊接这类东西,先不是听谁说,谁说了你也焊不了,跟环境温度,你要焊的那东西的厚度,散热速度都有关系,没法一句话说明白了,

你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就近找一个焊接水平很高的家伙,他去现场看了的东西,使用场合,载荷有多大,再决定焊不焊,

现在假如谁跟你说个数据,都是瞎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

网友(点评):
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
请问鉻钼42是哪个地方的行话?

网友(点评):
好多小厂子都这么说,哈哈,听懂就是了,大厂子用德国标准的,有些说后一半,不说42,行业习惯吧,

网友(点评):
谢谢998,以后交流就明白了。我这基本上称:42CrMo。

网友(点评):
我们叫42luomu

网友:
楼主,具体描述一下你的焊接件,包括需要焊接的两种母材材质、热处理状态、结构、用途、冲击强度。然后才能帮你制定焊接工艺。我们焊接42CrMo材料比较多,有一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