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尺寸拿给车床加工,锥度怎么算

楼主(2015-06-22):
各位大虾,图示中,如果这个尺寸拿给车床加工,锥度怎么算,在车床加工好像有个经验公式。求指点。

网友A:
经验公式,不知道。直角三角形知道吗?

网友B:
1、以后画这样的图,最好大头在左边,这样看图、计算、加工都符合加工时的习惯。2、二分之一锥度=100÷300=0.3333333,再查正切函数表=18.434949°可能整日都忙实践了,当然,要是有工程计算器,就更方便了。把初中的知识淡忘了,正好复习一下。

网友:
arctan(1/3)=18度36分5.82秒

网友:
如果是数控车的话,用不着计算斜度,点到点而已!

网友C:
【(600-400)÷300】×28.7=19.1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400)÷300】×28.7=19.133

可是这个数据和直接测量得来的数据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网友(点评):
在普车上加工取角度值36.87度的一半!在数控上不需要角度值起刀点G0 400。G1 X600 Z30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公式,不知道。直角三角形知道吗?

直角三角形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以后画这样的图,最好大头在左边,这样看图、计算、加工都符合加工时的习惯。2、二分之一锥度=100÷300= ...

受教

网友:
三角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数据和直接测量得来的数据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不好意思记错了,系数是27.8当年是师傅口传的,普车上是小托扳转过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