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洗后防锈,请教

楼主(2015-06-22):
有个工件需要酸洗 但是工厂条件限制 只能在酸洗1-2小时后中和水洗,请问在等待中和水洗过程中有没有办法防止工件生锈

网友A:
可以在碱水里浸泡一下,试试看,也会有一些浮绣,但是肯定会比不防锈好一些

网友:
花花是专业的

网友B(2015-08-20):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碱水里浸泡一下,试试看,也会有一些浮绣,但是肯定会比不防锈好一些

请教一下,酸洗对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金属工件影响大吗?例如原粗糙度为0.8微米,洗完之后会不会去到1.6微米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酸洗对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金属工件影响大吗?例如原粗糙度为0.8微米,洗完之后会不会去到1.6微 ...

这个方面没有经验,不好意思,

不过从实际使用角度,RA值这么小的零件为什么需要酸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面没有经验,不好意思,

不过从实际使用角度,RA值这么小的零件为什么需要酸洗?

需要加工的是一个缸筒,内壁粗糙度要求Ra0.8,外壁无要求。现外壁因美观要求要上漆,初步决定采用粉体涂装或烤漆,但都需要酸洗磷化,我担心这个步骤会使内壁的粗糙度提升太多。已考虑过封死缸筒再进酸液池和喷射式酸洗,但因厂家技术问题被否决了。
(图中这批因存放不当内壁生锈已经废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工的是一个缸筒,内壁粗糙度要求Ra0.8,外壁无要求。现外壁因美观要求要上漆,初步决定采用粉体涂装 ...

因为钢铁的涂装,磷化工艺在早期是一定需要的,可以大大增强附着力和耐蚀性

但是对于现在来说,磷化工艺也并非不可或缺,可以使用硅烷,陶化来取代,而这个工艺相对于磷化来说对粗糙度的影响要小很多

不过在加工完成后到涂装前的这个阶段性防锈一定要做好,以避免在涂装前处理需要长时间的酸洗(注意毛胚件在精加工内壁的时候也要保证外表面无绣)

或者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对内壁留一定的余量,在做完外观处理后使用合适的工装夹具来保证内表面达到粗糙度又不损伤外观面,我觉得工艺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钢铁的涂装,磷化工艺在早期是一定需要的,可以大大增强附着力和耐蚀性

但是对于现在来说,磷化工 ...

感谢指教!

网友:
酸洗前可以遮避的,我司专业做遮蔽的137571593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碱水里浸泡一下,试试看,也会有一些浮绣,但是肯定会比不防锈好一些

您好!我有个酸洗磷化电泳后,在喷漆烘干后缝隙反酸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可以吗?我的15192636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