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这是哪种阳极氧化

楼主(2015-06-22):
表面硬度在132hv

楼主:
基材是2a12的

网友:
就是一般的本色氧化吧,透明膜,硬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A:
应该是普通钝化,如果是普通阳极氧化,那么你打硬度的时候就是到基材了,没有打好

可以切割金像参考下膜厚,正常钝化你400倍应该看不到膜厚,如果是做过普通氧化的,那么膜厚应该在10微米左右

网友:
2a12经热处理,表面硬度可达到132HB
阳极氧化处理主要作用是保护性、装饰性

网友B:
是不是表面喷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普通钝化,如果是普通阳极氧化,那么你打硬度的时候就是到基材了,没有打好

可以切割金像参考下膜 ...

和普通的本色不一样,表面很光滑,像陶瓷的感觉。
这一个进口件,我该哪些检测来确定它的表面处理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表面喷砂了

不清楚表面是怎么处理的,我拿到的是成品件。

网友:
应该是洗白后钝化处理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刷的防锈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普通的本色不一样,表面很光滑,像陶瓷的感觉。
这一个进口件,我该哪些检测来确定它的表面处理呢?谢 ...

1.打一下微观硬度
2.测一下膜厚
3.测一下表面氧化层成分,看是否含铬等元素,如果不含,那就是普通氧化的,
4.再测一下电阻多大

或者直接要求客人提供表面处理种类

我觉得可能是2字头的铝氧化的不好,所以表面呈雾状
或者是铬酸陶瓷氧化,或者直接是表面的普通钝化处理

网友:
硬质氧化可以达到陶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