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切相关计算,请大神们帮忙

楼主(2015-06-23):
一个液压缸带动模具冲切2mm后钣金,一次冲切两个直径为30mm的圆,完成一次冲切时间是3秒,工作行程200mm,模具重量约为50KG。
多大的冲压力可行,怎么算的?
请问液压缸怎么选,缸径杆径怎么算的。液压缸的工作压力怎么定的,液压系统的排量怎么计算。
请高手帮忙详细说说计算过程,本人第一次接触液压,很茫然啊。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冲压件是什么材质的,模具50KG,上个图。

网友:
学过材料力学吗?

网友:
冲孔落料模具用液压缸?

楼主:
材料是spcc

网友:
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这么简单的计算都不会,看来楼主真的要看看材料力学了

网友:
在书上找到了相关的例题,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选125缸径的液压缸吧,14MPa的油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