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跟手柄连接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3):
我需要软轴能进去手柄一部分然后卡住不能上下移动,因为是螺纹的所以使用时候由于松紧会有影响。不知道能否加个卡簧?

网友A:
两张图没看懂,下图是手柄吗,卡簧装在哪个位置18  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没看懂,下图是手柄吗,卡簧装在哪个位置18  26?

26那边是装软轴的,我就是想把软轴固定。现在软轴跟手柄连接靠的是螺纹连接着。产品使用久了会松,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软轴跟手柄连接处焊接上,或者镦压,或者滚压。

网友:
参照自行车软轴连接结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26那边是装软轴的,我就是想把软轴固定。现在软轴跟手柄连接靠的是螺纹连接着。产品使用久了会松,就会出 ...

我这边是橡胶材质的手柄

网友:
橡胶硫化时,把软轴作为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