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如何与塑料件连接?

楼主(2015-06-23):
钢件如何与塑料件连接?

网友:
注塑时直接镶件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是

注塑完成后,然后埋钉,最后细轴可以使用胶水与埋下去的钉粘合,

这个方法比较有效率,但是结构强度可能不如直接insert molding成型

网友A:
画了一个大概的示意图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零件图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中开一个可以放嵌件的槽把嵌件放进去(这个槽要求材料可以流进去),通过注射把嵌件与材料结合起来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过盈或者注塑的时候就埋好了吧。

网友:
一体注塑的效率最高,如果铁和塑料粘不牢固,可考虑用底涂,如果效果还是不行,铁的底部考虑加大面积机构。

网友:
一种是预埋,注塑前放好金属;二种是金属与塑料件是过盈配合,压入的;三种是螺丝或胶水固定。

网友:
有两种可能:1是注塑的时候镶进去的;2是注塑完后将金属件压进去的(有可能加热,视金属件大小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了一个大概的示意图
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了一个大概的示意图
第一步

感觉这样不牢,最好金属件有个埋头在塑料件里面。

网友:
预埋嵌件吧

网友:
也可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了一个大概的示意图
第一步

正解

网友:
注塑前先把螺杆装在固定模上,然后活动模压紧,再注塑!
螺杆头比较大,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