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2015-06-23):
我现在有个产品平台,产品本身电机是伺服电机,现在想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不考虑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数据反馈和位置控制,只是简单的速度运转,变频器能够实现么。

网友A:
把伺服电机换成异步电机,然后用变频器控制。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网友:
那换步进不就得了

网友B:
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思路?伺服驱动也并不贵。
要说能不能转起来,能,但是没卵用。普通的变频器无法同步磁场。就算是伺服驱动还要对编码器进行校准呢,不然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思路?伺服驱动也并不贵。
要说能不能转起来,能,但是没卵用。普通的变频器无法同步磁 ...

产品是给客户OEM的,我们这里只做运转测试,原本就是用普通电机+变频器控制进行连续运转测试的。
上周客户验收的时候脑子一转,一定要用附带的客户自家的伺服电机联机运转测试。
时间要求又很急所以问问能不能解下燃眉之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伺服电机换成异步电机,然后用变频器控制。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产品是给客户OEM的,我们这里只做运转测试,原本就是用普通异步电机+变频器控制进行连续运转测试的。
上周客户验收的时候脑子一转,一定要用附带的客户自家的伺服电机联机运转测试。
时间要求又很急所以问问能不能解下燃眉之急。

网友(点评):
那让他把相应的驱动器配好。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驱动可以设内部运转速度,不需要上位机就能启动,给使能和运转信号就可以了。乱搞,会烧电机的,因为是带载的。

网友(点评):
一定要用附带的客户自家的伺服电机联机运转测试,那就得按螺大侠说的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