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刀具不耐用,请教

楼主(2015-06-23):
1、齿轮参数:齿数z108,模数m1.25,压力角20度,
2、坯件经调质后精车、插齿,调质精度HRC20-25;刀具材料M35。
3、插齿分三次进刀加工完成;
问题:刀具不耐用,只能加工20件左右,齿面就有拉伤现象不能加工了,在工件硬度不变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呢!刀具材料方面呢!

网友:
去年我司外协厂加工齿轮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齿面有拉伤现象,表面粗糙,用手摸上去划手,运转有噪声等。
询问外协厂,他们用的刀具是A级,一把刀具加工产品。
后经过我们协商讨论后:改用A级滚刀粗加工,最后AA级滚刀精加工,刀具用的是汉江生产的。
进过这样的修改工艺后,产品质量逐步改善。

网友:
插齿分4次进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