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内胆外表面缠绕碳纤维布以控制变形量,请教

楼主(2015-06-23):
现手头有一零件:内径180,壁厚5,长约100的管子,上端高10mm处的内壁承受约10Mpa的内压,由于管子无端盖,所以变形很大(呈喇叭口)。我打算在铝管外表面缠绕碳纤维布,以控制变形量,请问一般是怎么实现的?
恳请2266998大侠,以及在本论坛上发过碳纤维知识的bubu01周benbendage郭的刚等各位大侠指点!
另外,有从事相关业务的企业,可留下QQ号,我会与您联系,谢谢!
注:管子壁厚薄了些,但从结构上来说,因为无端盖,增加壁厚不会有效控制变形,采用钛合金材料也是如此。

网友A:
你搞错了,不是缠绕碳纤维布,那样没法精确控制,

是缠绕碳纤维的‘纰’,就是一种窄带类的扁丝,

先要计算,因为要精确控制变形量,必须严格计算,另外,每层缠绕都是不同的,还要环氧固化,

你在‘古狗’上找米国耐撒的资料看一下,那上面有基础概念问题,看过就懂了,

网友(点评):
8爷说的纰,应该是碳纤维的单向带吧?常温常压下固化,效果不会很理想。

网友(点评):
碳纤维结构没有常温,常压下固化的,都是在一个严格加热曲线下,严格的加压温度条件下固化的,你看以前发过的碳纤维压力设备图片吧,东西很大的,玩碳纤维,本身就是烧钱,要很多钱的,

网友(点评):
8爷说的是,我只见过玻璃纤维材料在金属件外做增强,在常温常压下固化,其结果是非常不理想的。碳纤维的我见过的都是有热压模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不是缠绕碳纤维布,那样没法精确控制,

是缠绕碳纤维的‘纰’,就是一种窄带类的扁丝,

谢谢998大侠回复。刚才电脑出毛病了,浏览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
对于缠绕碳纤维,我的理解也是像您所说的“纰”。通过一种什么方法先将头固定在管子上,然后拉紧纰条,以施加预紧力,使纰条无间隙的缠绕在管子外表面上,最后加热加压使之固化。但纰条尾,以及横断面怎么结合没想明白。
纰条的缠绕层数、方法等,当然得请专业的研究机构来设计。请问您知道国内哪家机构可设计此等结构?
谢谢!

网友(点评):
你找航天系统,他们有现成的方法,交给他们就行了,只是很昂贵的,

网友(点评):
大侠在山东的话,就近找一些碳纤维自行车的生产厂商,也应该有能做的。我知道的山东乐陵有一家泰山锐豹做碳纤维自行车的,大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两位大侠的教导!

网友B:
汽车上装天然气的气瓶就是缠绕的。西安向阳公司有进口的缠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上装天然气的气瓶就是缠绕的。西安向阳公司有进口的缠绕设备

的确,骑车改装天然气的气瓶都是这样的,多谢!

网友C:
感觉楼主所说的受力方式根本不适合这种缠绕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不是缠绕碳纤维布,那样没法精确控制,

是缠绕碳纤维的‘纰’,就是一种窄带类的扁丝,

谢谢998大侠的教导!
昨天我给几个  做缠绕碳纤维气瓶 的厂家打了电话,主要问其有没有设计能力。有的直接说只能做国标,不能另行设计,有的要了份图纸,目前还没回信。
航天系统,我是一定要查查打听一下的。至于您说的价格非常昂贵,我想给好参数后先咨询下设计费,单件费,以及批量加工费等等。如果批量加工费过高的话,估计就得放弃了,因为设备总价还是不能过高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就是铝合金内胆,外烘装一个钛合金薄壁套,由于有初始内应力,并合理设计外形的话,也能有效控制2/3的变形。但铝合金弹模低,烘装效果不一定理想。如果将钛合金套两端冷镦缩口的话,也是非常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所说的受力方式根本不适合这种缠绕结构

您好!能详细说说为什么不适合吗?
我的理解碳纤维纵横向特性不同,所以横向缠绕,纵向缠绕和螺旋缠绕。我想如果设计好每层缠绕的特性的话,应该满足使用。

网友C:
内径180,壁厚5,长约100的管子,
Q:这不就是个环吗?

上端高10mm处的内壁承受约10Mpa的内压
Q:这个上端是什么上端,似乎说的是局部10MPa的内压,局部是多大面积?你确定是均压1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180,壁厚5,长约100的管子,
Q:这不就是个环吗?

就是个管子。
承压位置是:从上端面向下10mm的内壁面范围内,有10MPa的内压。

网友:
你最好画个工况示意图或受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