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毫米钢球焊接,请教

楼主(2015-06-23):
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这个要怎么焊接

网友A:
储能电阻焊

网友:
不知道电子束焊能干不

网友:
也可以用钎焊,但要考虑强度。  如高频钎焊就操作简单,

网友:
摩擦电阻焊行不行。

网友B:
这样焊 起什么作用

网友C:
我来帮你打个样试试。我们有焊接机

网友:
只要钢球定位号,激光焊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你打个样试试。我们有焊接机

好的,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电阻焊

确定能搞吗,非常急用,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焊 起什么作用

这是一个测量球,精度很高的

网友:
激光焊接

网友:
激光焊电话18913139160

网友:
你这个焊起来
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能搞吗,非常急用,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不好意思,最近在外地装设备,没及时来社区?

网友:
求工艺不用知道材料吗?胶水粘的

网友(2015-09-02):
我也有同样需求,焊接的钢球是0.45mm,后端是0.3~04mm的钢针,类似注射器。有没有能够焊接的,邮箱联系。邮箱是  三2957411@qq.com  为了避免骚扰邮件,第一个前面请修改为3。

网友:
有数量。

网友(点评):
对焊接的技术要求?如强度等。

网友(2015-10-18):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钎焊吧。

网友(2016-07-19):
强度不需要很高,可以选激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