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形位公差什么意思,现在还用吗?

楼主(2015-06-23):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下面形位公差什么意思,现在还用吗

有时候与圆度、圆柱度同时标注

网友A:
一般标注了圆柱度就没有必要再标注圆度或直线度。如果一定要单独标注圆度或直线度,则其公差值必须小于圆柱度公差值。

网友B:
公差标注重复,圆柱度0.003的公差带小于0.005的圆度。

多数情况是标注圆度和直线度代替圆柱度

一般情况下,你若是能够画出公差带,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花半个小时看看形位公差,理解了各种形位公差的公差带及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标注了圆柱度就没有必要再标注圆度或直线度。如果一定要单独标注圆度或直线度,则其公差值必须小于圆柱 ...

没错这么标注确实有问题,但我要表达的不是这个,图上标注的并不是圆度和圆柱度,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标注重复,圆柱度0.003的公差带小于0.005的圆度。

多数情况是标注圆度和直线度代替圆柱度

其实没有必要标圆度的,我是截的以前的图纸,也是对图纸上面的标注有疑问,才贴上来的,图上标注的并不是圆度和圆柱度。

网友C:
我觉得你看那个0.63的粗糙度就应该知道画图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是轴承内圈图,行业内这种标注方法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这么标注确实有问题,但我要表达的不是这个,图上标注的并不是圆度和圆柱度,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看那个0.63的粗糙度就应该知道画图者是不是有问题?

粗糙度问题不大,0.63属于补充系列,虽不常用但也不算错。有没有见过上面的形位公差啊?有人说是椭圆度和圆锥度,但这都是老图纸了,无从考证啊。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轴承吗?我怎么在一个轴承的标准里面看到了这两个符号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73z6a_ZwowxYiZ9utL1LiNRTrodUbBaJqwkgrd5e6RTk6hL-WqhvDEgnNVCms4DmYsicBnIMOHNyH2bA27iRkKphewL2IYWZfmn15_Mlwa

网友:
楼主是想说你这个是不圆度,和不圆柱度吗,现在不用了,要做与时俱进的好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轴承内圈图,行业内这种标注方法很常见的

没错,正是内圈图,它与圆度和圆柱度有什么关系呢?可以替换成圆度和圆柱度吗?它只在轴承行业使用吗?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啊。

网友E:
没看到过这样的标注,而且你的形位公差的基准也没有,不知道标的有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过这样的标注,而且你的形位公差的基准也没有,不知道标的有什么意思

哦,这是形状公差,没有基准。设计手册上面没有,没见过不奇怪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粗糙度问题不大,0.63属于补充系列,虽不常用但也不算错。有没有见过上面的形位公差啊?有人说是椭圆度和 ...

就是它,看来真的是行业标准,多谢指点。

网友A:
这两个符号没见过;轴承(标准件)在零件图和装配图中用标注粗糙度和形位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符号没见过;轴承(标准件)在零件图和装配图中用标注粗糙度和形位公差吗?

这是非标的,标准的应该也要标的

网友F:
很明显是  轴承。   我毕业后做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是  轴承。   我毕业后做的就是这个

那你们也是这么标的吗,是用轴承专用标准来标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们也是这么标的吗,是用轴承专用标准来标的吗

我还以为是软件问题,圆度中间出来个横线

网友:
现在这些知识完全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软件问题,圆度中间出来个横线

那你们不是这么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们不是这么标的吗

不是的,按照楼上大侠的说法,这个形位公差符号我们都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

我也是刚接触这东西,周围的人也都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