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负载转矩计算 求助

楼主(2015-06-23):
公司最近不忙,闲下来就抱着“米思米”的自动化选型零件书来看,看到了滚珠丝杠的
负载转矩计算的地方理解不了。

T=P*L/2pi*n

T;负载转矩
P;轴向外部负载
L;滚珠丝杠的螺距
n;滚珠丝杠效率

就是那个除以2pi 理解不了?转矩不是力*力臂吗?为什么最后还要除以一个2pi啊?
求解释???
在网上也找了一些其它资料,也有都除以2pi (如下面图片)

网友A:
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还是理解不了,可以更具体一点吗?

网友B:
转速(角速度)乘以圆周长,是线速度。2PI*直径=圆周长,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C:
知识范围以内的静下来慢慢想想就通了,以外的可以先学再去想问题,提问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这题可以按照能量守恒的思路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角速度)乘以圆周长,是线速度。2PI*直径=圆周长,和这个有关系。

2PI*半径=圆周长 应该是这样的吧,不过还是转不过来,还请帮忙再推导一下!

网友:
因为P=W/t=F*S/T=F*2PI*R*N
所以转矩F*R=P/2PI*N

网友(点评):
哈哈 此P(功率)非彼之P(导程)

网友(点评):
后面那个P是负载 不好意思

网友:
这是电机转矩的算法,但是滚珠丝杠的算法,其实是F1*L1=F2*L2的表达,T=P*L/2pi*n变换成T*2PI=P*L/n,就很容易看明白了

网友:
轴向力和螺距相乘,等于径向切向力、圆周长度和做工效率三者的乘积。就是考虑到滚珠丝杠做功效率的情况下两种力做功相等,

网友:
螺旋其实就是斜面,杠杆和斜面是最基本的两大机械,而轮系无非就是杠杆变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识范围以内的静下来慢慢想想就通了,以外的可以先学再去想问题,提问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这题可以按照能 ...

T=PL/2pi*n ,可以简化成  T*2Pi /PL =n

T*2pi可理解为负载所做的功
PL 则可理解为电机所做的功,n则为两者的效率比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江苏省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丝杠的有一批人 你是否是呢?

网友:
符号不是用的标准符号,你看一下吧。人们习惯了拿来用,却很少有人去问为什么这么用。如有不对请指正,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 第十二章。谢谢

网友(2015-12-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过来看下

网友(2019-07-10):
所以滚珠丝杆的轴向负载是否和它的推力相对应呢(百度搜怎么计算丝杆轴向负载进来的)

网友D: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用高一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解题了

丝杠转一圈,那么滑块就水平移动一个导程,也就是说扭矩旋转做功都转化成了滑块水平移动做功。

1, 求扭矩做功
假设中间没有任何摩擦损失,那么丝杠转一圈的做功W为

W = 扭矩T ✖ 转速 (r/min)

因为转速的单位是 r/min,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转化为 rad/min, 所以 W为

W = 扭矩 T ✖ 转速 (r/min)= 扭矩 T ✖ 转速 (2pi rad/min)=  T x 2pi   .... ①

2,求滑块水平推力做功

W = 力 ✖ 位移 = F x L           ..... ②

因为 做功守恒,所以 ① = ②, 所以  T x 2pi = F x L, 相对于 T= FL/ 2pi

因为前面没有考虑摩擦损失,如果考虑摩擦损失的话,需要折算一下, 换句话说,扭矩做功不是全部转化成滑块水平做功了,而是打了个折,有一小部分摩擦生热损耗掉了,那么写成公式就是  T x 2pi x n = F x L , 相当于 T = FL/ 2pi n, 其中 n 为丝杠的效率,一般为 92%-98%。

网友(2021-02-09):
引用 网友D: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用高一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解题了

丝杠转一圈,那么滑块就水平移动一个导程,也就是说扭 ...

W1=T/R * 2 * pi *R=2*PI *TW2=F *PH
W1=W2
F*PH=2*P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