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开槽机能将管道端部或者壁上开槽?求助

楼主(2015-06-23):
求助有没有一种开槽机能将管道端部或者壁上开槽(钢塑复合管)

网友A:
简单的话,切割机就行。

网友:
小批量的话线切割,但是在端部要有孔的话需要看什么孔。如果大量加工的话端面和内孔开一套型材模具,侧边孔开一套冲膜。

网友:
可以开,毛刺不好去

网友B(2015-09-11):
有批量,上激光,切豆腐!
视频 - 德国通快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话,切割机就行。

切割机不能在管壁开槽吧?而且管壁只有1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批量,上激光,切豆腐!
视频 - 德国通快激光切割

想直接在工地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机不能在管壁开槽吧?而且管壁只有12mm左右

那你要说明开槽尺寸和精度。切割机开槽就没精度了,完全看心情了。

网友:
注意切割后,槽口收缩,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