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过小导致成本过高,试问成本高在哪里?

楼主(2015-06-23):
经常听别人说:公差过小导致成本过高,试问成本高在哪里?
我所知道的:设备精度要求高,要去采购设备(设备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并带来利润的,其实,个人感觉也对成本的增加也还好),还有什么因素导致成本增加吗?

请各位指导。。。。

网友:
目测楼主刚刚进入行业。

网友A:
加工、测量、运输,各个环节的成本都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测量、运输,各个环节的成本都上升了

运输成本提高在哪里啊?

网友(点评):
精加工面需要特殊保护,

网友B:
加工精度高,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工时间或加工工艺的增加,如果一个产品的表面粗糙度没有要求,那么原材料就可以达成了,但是如果有Ra0.2或以上的要求,就要磨来达成,这也就精度的一种体现吧。设备可以带来利润,同样会带来折旧,新车到手再转手就比原来价格下降10%~20%不等。诸如此类情况比比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精度高,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工时间或加工工艺的增加,如果一个产品的表面粗糙度没有要求,那么原材料 ...

请问折旧到底是如何理解的?设备折旧成本也算是增加的成本??

网友(点评):
设备不象古董。设备放在那里不用都是在贬值。投资设备是为了创造产值,但是它也有使用年限,按一定的年限算折旧,这个成本是要摊在加工成本里的。

网友:
1.公差过小,精度要求高,换句话说是零件的合格范围小了,能通过的就少,就会产生废品率。2.精度高,可能很高很高,就需要的刀具品种越多,精加工刀具很容易损坏,加工到一定数量就达不到精度要求,同样需要的设备品种就越多,需要的操作工就越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折旧到底是如何理解的?设备折旧成本也算是增加的成本??

买设备要钱啊,买精度高的设备都是巨额投入

网友:
零件精度的确定要根据零件的实际使用要求来定,既不能精度和品质过剩,也要符合使用要求。
精度越高所需的加工时间越长,比如同样一个六面体±0.005和±0.05的公差,加工时间和所使用的设备,量具的要求,刀具,加工工艺,对加工者的要求都不相同,肯定成本就高了

网友:
在已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盲目的提高加工精度就是增加了成本,所以要根据加工件的使用要求合理的定公差

网友:
举个例子:公差0.1和0.02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所以成本就不一样!

网友:
精度高加工此产品的人员技术要求也相应,工资需求也就高这也是成本

网友:
产品的精度高了自然产品的质量就好,市场的反馈少了,三包质量少了,我觉得产品的精度高了不一定直接的增加到成本中去

网友(点评):
精度高不等于质量就好,这跟材料和加工工艺装配要求都有直接关系的!就好比同样的材料加工同样的配件同样的精度,国外的要比国内的耐用,有的配件拆下来再装上去就不好用了,这就是加工工艺与装配工艺的体现!

网友:
简单点就是费时间

网友:
加工过程中,精度高零件进刀速度的降低,延长了加工时间,造成了人工和动能的浪费

网友:
敝人不才~
入工業製造業才短短的一年多~

但從我自身的經驗來說~
成本與精密度程正比!

其實答案很簡單!
因為公差小~
來自高精密度~
高精密度來自精密的設備. 儀器. 檢具. 人員(更別提人員需要專業的訓練. 也需要時間培養人才)
這一切都是要求公差小的無形成本~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你吃个方便面和吃个吉野家成本能一样吗?

网友:
加工精度的提高需要加工工艺、加工时间及加工设备刀具的改善,同时也会造成设备的损耗,这些都会增加成本。顺便说一下,装配精度应根据使用要求设计,产品追求高精度固然好,但这样会造成市场定位不准,不适合实际生产

网友:
公差超过工艺范围的才会增加成本

网友:
精度越高,设备投入的成本越高,工艺考虑的方面就越多。

网友:
精度小了。通俗点就是难做了。技术设备都要好的才能做。所以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