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刀具和粗加工刀具哪个更容易损坏?

楼主(2015-06-23):
如题,精加工刀具和粗加工刀具哪个更容易损坏?为什么了?

网友:
粗加工刀具加工时切削量大,发热也大,且有些材料表面较硬,有杂质,而有的工件有断续切削,所以粗加工易坏。挺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
粗加工精加工一般用的刀具不同,对刀具的要求也不同,粗加工可能用的是0.8角的,精加工用的是0.4角的,粗加工磨损一点没关系,精加工磨损一点可能粗糙度就超差了,如果以上条件都相同,肯定是粗加工刀具损坏快,因为切削条件差,余量大,切削参数高,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什么

网友:
粗加工也有不同情况,那种机床晃来晃去,切削用量很大,刀很快就坏了,如果机床刚度高,切削用量合理刀能用很久

网友:
要看切削参数和表面质量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跟机床刚性和动力有关系,是个系统问题。包括振颤。

网友:
不同的工艺、切削参数对刀具都有影响,无法评价哪个更容易坏(大西瓜和小西瓜哪个更甜)

网友:
因素太多   不好解

网友:
用途和用法不一样,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和对比呢,如果按照切削量去衡量,那肯定是粗加工刀具用的更久些,如果以加工精度衡量,那粗加工刀具要怎么用才能达到精加工的要求呢。这个没法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