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管两端加工轴承位同心度有要求,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6-23):
请教,1米2的铝管外径60,要在两端加工轴承位同心度有要求,因为是产品需要加工简单快捷,没有想到好办法,望大神门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
看同轴度是多少?

网友:
五面体数控龙门加工中心可以不

网友:
双头车,或是上镗床来两头镗外圆,量大就改专机

网友:
加工内孔,还是外圆

网友:
一头换个调心轴承最简单

网友:
铝管看来要求也不是很高啊!
用三夹夹住伸出50mm左右,车轴承孔,倒内外角;
调头车另一头;车好后两头上顶尖,夹头这边用硬顶,尾座用活顶,车铝管外圆;
包装机上很多滚筒都是用这种加工方法,要求高磨外圆!
这对机床有要求的,最少要140以上!
也可以一头夹,另一头上中心架车轴承孔,这样用140车床就可以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