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的高手请进,外圆磨床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5-06-23):
加工工序:外圆磨床-精磨
加工材质:45-H
表面处理:中频处理深度2-3,mm硬度HRC  48-55
杆体直径:90mm
长度:1200mm
磨削余量:0.08mm
加工设备:上海机床外圆磨床M1350B
砂轮型号:750*75*305
线速度:35m/s
砂轮磨料:白刚玉
砂轮粒度:90
结合剂:陶瓷
硬度:J级
要求粗糙度为:RZ1.4以内
问题描述:  加工采用往返式磨削方式,每次进刀量为0.01-0.015左右,无火花磨削2遍,磨削完成后粗糙度在RZ2.5-3.0之间,达不到粗糙度要求!
请问老师单纯的往返式磨削方式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A:
估计CBN会好点,要是还不行,就难了,Rz是波峰到谷,硬度不均匀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CBN会好点,要是还不行,就难了,Rz是波峰到谷,硬度不均匀影响很大的

硬度不均匀是中频的硬度还是原材料的硬度呢

网友:
往复式磨削比切磨粗糙度会更好,Ra0.4没问题,要求再高没试过;
往复式磨削分粗精磨,主要是修整砂轮精度,修整也分粗精修整(金刚石点修整还是滚轮?)
建议:粗磨留0.01mm精磨量,进刀量改为0.006mm;精修砂轮进给速度降一半,再试试!

网友:
参数给的很详细,独没有砂轮粒度,这个粗糙度不是很难,如果你现在的工件没有别的问题,比如纹路,圆跳的的问题,就在现在这个基础上稍微调整一下参数,比如精修砂轮,提高砂轮线速度,降低工件速度,降低托板速度,我估计你已经想过一些办法了,万一不行就是换细一号的砂轮

网友(点评):
砂轮粒径90,楼主给了的

网友:
真想把楼下的各位的回复点评一遍,算了,你家用的粗糙度仪很好。

网友B:
砂轮粒径是否可以更细一点呢?还有可以用更软一点的砂轮吗?太硬的砂轮的震动会比较大

网友:
活塞杆还没镀吧,放在铁架子上,莫要碰伤了呀。

网友:
用谁家的砂轮,咨询一下砂轮厂家。

网友C:
喜吉亚那台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好的,那排除掉工件的问题。
8丝余量,分没分粗,精,光?
光刀前,留1丝半精磨,单边进刀5微米以内。
注意工件转速和走刀速度。
可以多光一刀看看。
按道理,90粒砂轮,粗糙度很好上的,50的床子应该是静压砂轮箱的,无表面缺陷,不失圆,说明砂轮箱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摸下磨削工艺参数。
喜吉亚那台的头架侧光磨振刀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你不能1丝进到尺寸就光,这样“底子”打不好,RZ就上不去。

网友:
8丝余量有粗磨吗!没粗磨过8丝边刀路都磨不掉!
修砂轮时速度慢点,往复走刀调慢了没有,砂轮转速还能调高不!

网友(点评):
做精磨,砂轮线速度要低。做超精还有28米呢。35米是合理的速度。

网友:
粗糙度要求有点高啊,白刚玉砂轮很难达到要求。质询下砂轮厂家,树脂CBN砂轮粒度120#或许可以。

网友:
个人看法,这样的表面硬度没必要用CBN吧,我觉得还是下刀量的问题,0.08的余量,也要分粗磨和精磨的,最后精磨还要修砂,毕竟你的工件研磨面积太大了,最后最少也要留0.015精磨,下刀量要更少点才行,工件转速,进给要慢,还有砂轮转速能不能提高,你用的砂轮精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吉亚那台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好的,那排除掉工件的问题。
8丝余量,分没分粗,精,光?

喜吉亚那台数控磨床磨糊现象已经解决了,最后的精磨余量已经调整到0.005mm,喜吉亚磨床粗精磨在一台设备上进行加工的,粗磨完成后修一次砂轮在进行精磨,不过粗糙度在RZ3.1左右,还得靠抛光来提高粗糙度达到RZ1.2以内

网友(点评):
磨糊的原因是什么?我问过崔总,他说他不知道这回事,估计你们自己解决了。那么大余量,不分粗精,要么要效率,要么要精度,本身是个矛盾。抛光本身效率也高,也无所谓了。生产嘛,就是要合理的工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粒径是否可以更细一点呢?还有可以用更软一点的砂轮吗?太硬的砂轮的震动会比较大

砂轮的粒度现在正在试验验证100#的,磨料铬钢玉的,硬度改为K级,基本没有什么改善,现在更改磨削方式后解决,改为往复式粗磨,预留0.03-0.04mm余量进给速度调整到1.7-2.1mm/s一刀进行精磨,粗糙度能达到RZ1.3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轮的粒度现在正在试验验证100#的,磨料铬钢玉的,硬度改为K级,基本没有什么改善,现在更改磨削方式后解 ...

学习了,楼主

网友:
100#以上粒度,光磨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出砂轮划痕。砂轮材质Ma的就可以。忘记问了磨削的材质是什么,硬度多些?属于难磨材料不

网友:
这活塞杆 空心 以前磨过 粗磨后确定好直线度 圆跳  加个半精磨工序 精磨时修砂轮修量和速度减半 关键最后不进刀修砂轮光走两次 这时精磨就算是挤压 滚压 可以在粗磨后余量大时 试下确定能挤压滚压多少尺寸 再留精磨余量

网友:
砂轮用过是K级的 对应老标准中软1

网友:
,Ra0.4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