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孔标注问题

楼主(2015-06-23):
solidworks在沉头孔标注时有时会出现这种横线穿过文字的情况,把字体大小变大后,问题可以解决。跪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字体设置

网友:
在“选项”里设置标注看看

网友:
同求高手指导!

网友B:
在这个里面慢慢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设置

试过很过种字体了,最后还是要调字体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里面慢慢调就可以了

在GB的基础上怎么改都不行

网友(点评):
哦,修改字体大小可行吧,通常我是改字体大小,只要整体不太变样,符合标准就行,加工的时候还是以数字为准的,不用太在意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