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齿轮高手往这看,齿形异常?怎么改善

楼主(2015-06-24):
客户的一款蜗杆,里面有个蜗杆精度等级的要求,我司现在用齿型仪测量的:蜗杆螺旋线偏差的三个参数ffβ\fpz\fhb  的这三个是超等级的。而fa\fha\ffa这些齿型的参数却是非常好的。请教各位大侠,如果需要改善蜗杆的螺旋线偏差这个问题,需要怎么做??

网友A:
1. 使用外旋风方法

2. 使用稳定套

3. 材料需去应力(切完就弯ffb肯定很差)

M644双工位 外旋风 蜗杆铣床

M651单工位 外旋风 蜗杆铣床

M600单工位 内旋风 蜗杆铣床

这是一根三头右旋、模数1的蜗杆,外旋风加工,材料ETG88,实测达到DIN5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外旋风方法

我们用的是内旋风铣,中间的支撑套是有的。问题可能出在第三点上,

 就是产品的应力问题,  那要怎么去除呢???

网友A:
材料去应力,俺能力有限,不在此胡说八道,请您自学。。。

另,我方观点,内旋风只配去做螺丝或者粗加工,虽然国内大多数公司都用内旋风做蜗杆。

有米的买德国货吃亏后猛买日本货,无米有技术的自己造内旋风,基本上都是这么个路子。

有个广东公司,模仿视频的样子造外旋风卖,甚至盗用我方设备照片在QQ群显摆,刚好碰到我们的客户,被揭穿。

网友:
东西越小精度要求越高啊!没做过怎么小的,坐等高手!

网友:
三个指标都超的话,试着调整一下导程。
楼主最好提供下具体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去应力,俺能力有限,不在此胡说八道,请您自学。。。

另,我方观点,内旋风只配去做螺丝或者粗加工 ...

你发的那个旋风铣机加工的视频,之前我有看到过。登录上去是一个瑞士的网站。你们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还是我登录的网站是错的。你们有售那个外旋单向的旋风铣设备吗??

网友(点评):
俺这里是中国办事处,负责销售、服务。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发的那个旋风铣机加工的视频,之前我有看到过。登录上去是一个瑞士的网站。你们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还 ...

方便提供联系方式吗??可邮件详谈。我的邮件是 zzm789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