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W中阵列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如图,中间圆筒的直径Φ240,长400,外围小方块30x10x6,连接时后一个小方块的右下边侧边和前一个小方块的左上边侧边相接,各小方块的左下角点边线与圆筒底面夹角15°。我画图时想阵列,结果搞不出来,只好用最蠢的办法搞得,现在想问问大侠们,这个能否用阵列搞定??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用填充试一下

网友(点评):
填充用不了吧,这是一个弧面呢

网友A:
应该是要用曲线阵列,多试几次吧,都是需要了才去学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用曲线阵列,多试几次吧,都是需要了才去学着用的。

谢谢你的回复,之前我做的时候是阵列出来的小方块全是首尾相连的,现在我在做的时候老不行,老是出现如图片所示的提示,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才行??我前面用的也是这个曲线阵列的,怎么会出现两种结果呢??

网友(点评):
多改改参数试试吧,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会不会是有厚度0的几何体导致的

网友(点评):
OK了,这个问题总算搞清了,前面那个是因为是合并了的原因,不进行合并就可以曲线阵列成功了

网友B:
在圆柱体上画一条等高螺旋线,然后用曲线阵列就行了!

网友(点评):
曲线阵列一次后能再旋转阵列吗??我做了几次好像都不行。不知是不是和PROE一样有些动作只能做一次,接着做就不行了呢??

网友:
摸索中。上面的不适应

网友:
你根本就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了,大致的方向要有,但是你说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我觉得是可以制定出来,这就跟写篇文章是一样的,但是你能去实施吗?现在的人,我觉得都把计划看得很重,觉得计划很重要,忽略了你的当下,当下的努力,把握当下是关键。所以,大致的方向肯定要有,就是所谓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也是决定你能不能成功的要素之一。

我那边的帖子回不了,我回你这边来了,你自己看看。

网友(点评):
哦,我再瞅瞅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B:
在圆柱体上画一条等高螺旋线,然后用曲线阵列就行了!

曲线阵列   选择方向2   就可以阵列多排

网友C(2015-10-20):
特征结束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征结束面是什么意思啊?

特征结束面

网友:
特征结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