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此横梁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5-06-24):
板厚2mm,中心对折

网友A:
下料、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折弯

需要定制模具来折弯吧

网友(点评):
数控折弯机上就不用定制模具

网友:
量不多的话  折弯机应该可以吧

楼主:
折弯顺序是否可按下图加工

网友:
现在的钣金材料店直接加工好,拿图纸去就行了!

网友:
一付打扁刀模差不多能搞定

网友:
这个件先下料,冲缺口,折弯,校形。

网友:
这个要定30度插深模与压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