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类似机构 电控的

楼主(2015-06-24):
谁有见过类似的  用来加紧光轴的  电控的  气控也行

网友A:
那个试螺丝吗?还是说试紧固机构?
跟车床上的索刀器一个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试螺丝吗?还是说试紧固机构?
跟车床上的索刀器一个原理吗/

紧固

网友:
电控、气控没见过

网友:
本质上是螺纹方式紧固,跟皮带拉紧差不多,所以肯定是旋转的
可以自己做一个
不过要看你的夹紧力矩了,不同的电机/旋转缸/直线气缸能提供的扭矩不尽相同

图上是人手拧紧,所以都多大蛮劲使多大力,这个电和气都没这个效果。

网友:
楼主,我自行车上的两个锁紧机构,不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你百度下电磁抱闸装置 看看是否可以用 就是一个电磁铁带一个抱闸的装置,

网友B:
你是想自己做还是采购现成的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自己做还是采购现成的工具啊?

当然是想买了

网友:
你可以用这个夹子和你的锁紧机构连起来,用缸径大点的气缸来带动夹子,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想买了

想买的话,这种电动或气动的夹紧装置应该挺多的,网上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