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孔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5-06-24):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一般平孔的加工方法。
先钻,然后用键槽铣刀铣平底或者用锪钻?
因为没实际操作过,还想请教下实际中具体的操作方法。
如说孔径12,平底孔深度20.

网友:
平底钻头,啪啪啪。

网友:
多兰之棍,

钻头完了上铣刀

网友:
钻头,立铣刀

网友:
看孔的精度和作用决定用哪些刀具,但一般都要用到钻头,端铣刀,平底钻。直接打孔,插孔,或者CNC铣孔

网友:
铣加工,放电,钻加工(专用钻头)

网友:
底孔打完后 上键槽铣(立铣刀)就行  要是加工孔与沉孔要求同轴度就需要带导向的专用沉孔刀了!

网友:
先钻,然后用锪钻

网友:
先钻。然后平钻或者立铣刀

网友:
我们都是使用拨刀杆锪平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