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塑料制品加工难点分析,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楼主(2015-06-24):
公司在做塑料制品加工时,遇到一个问题,如图片所示:在车削加工时,产品表面总是会有一圈明显的痕迹,用手感觉没什么手感,用高倍的影像仪去确认就发现,异常的一圈痕迹的表面纹路与正常表面的纹路不一致(如图片)。客户的要求是表面纹路必须一致。我现在车削的刀具是钻石刀: T302-AK ,转速S=1500转,进结速度F=0.08mm.  请高手指点有什么办法能达到纹路的一致性,致少表面无差异???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床有问题呢,看看问题部位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查查是不是机床的事,如果不是的话再改工艺(是否可以在后序工序加一道磨或打磨的工序)。

网友B:
是不是 熔接痕啊

网友C:
看下痕迹是否在同位置?注意下排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床有问题呢,看看问题部位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查查是不是机床的事,如果不是的话再改工艺(是否 ...

不是,每个产品发生异常的位置都不一样,应该不是机床的问题。打磨工艺现在有在做,但是效果不明显,仍无法掩盖这种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熔接痕啊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痕迹是否在同位置?注意下排削的问题。

排屑没有问题,现在是边做边用风枪在吹车出来的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