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螺纹上有一层塑料,如何快速去除?

楼主(2015-06-24):
试过3种方案!

方案1:电动螺丝刀套上一个铁质的m4的内螺做模仿拧螺帽与螺丝运动,但是效率太慢!去除效果不理想。

方案2:用塑料棒来做内螺来拧!实验中发现用大一号的m5螺纹孔套上螺丝杆做不规则运动。去除效果很理想,但是塑料一会就磨损完毕。

方案3:改用与铝质的进行方案2的步骤进行发现,对螺纹丝路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请问还有什么比较好速度更加快捷的方案?

网友A:
我能想到有:加温、用溶液、用板牙之类的三种方法,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有:加温、用溶液、用板牙之类的三种方法,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上面一直都是模拟板牙

网友(点评):
那就试试别的,呵,先加点温再用物理去除的方法会不会好点,人没那么吃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一直都是模拟板牙

上面已经是成品产品了!  无法适用加温和到液体了!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一直都是模拟板牙

做个旋转钢丝刷

网友C:
局部加热或者局部涂腐蚀溶剂然后机械清除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部加热或者局部涂腐蚀溶剂然后机械清除不可以?

我这种塑料如果用溶解的话估计得要很强的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旋转钢丝刷

请问有内孔有毛的刷子吗?

网友:
这种做到成品只能扳牙处理

只能想办法在成型的时候不让螺牙上有塑胶

可以采用仿形套盲孔螺母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可否用工業松香水~工業二甲苯來消除?
我不知道您的塑料到底有多厚~
所以可能只能借助工業洗潔劑來清除螺絲上方的塑料摟!

网友:
都是上一工序惹得祸

网友:
从源头解决,做的时候不让胶黏上。比如往螺纹上涂黄油什么的

网友:
注塑时就不应该让胶料溢出

网友:
解决成型时螺纹不裹胶的问题是为后续生产着想。要解决现有问题,先看是什么材质的塑胶,找合适的化学制剂,用化学方法处理。看楼主的对策只用了一些不同材质的螺母来模拟板牙,但螺母拧的话,只是挤压塑料,效果肯定不好。有没有直接用板牙试一下,因为毕竟是塑胶裹在金属的螺丝上了,板牙有刃口,才有切削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内孔有毛的刷子吗?

自己做一个,不一定是毛刷。也许是铁抹布一类的东西。给点压力。你可以试试

网友:
技术不好 只能想到从新回牙!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用丙酮可以去除不?

网友:
扳牙处理

网友(2015-08-17):
为什么不直接用板牙而要模拟板牙?费解

网友:
都是知识啊,以前看过这东西,就不知道叫什么,如今百度一搜,才了解更多啊。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Tf45TREbRNPJTWGL7-EaYY-13-ySkBirAYXRTCTT-pah-7YKovTTgRTCpL5ySh18eX0NXYxK-Z5lRzmP6LOfa

网友:
注塑前是不是在螺纹上沾少许脱模剂,下来后应该会好处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