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液压系统思路,想请大家看看怎么实现

楼主(2015-06-24):
这个液压系统是大型车辆使用的,最高31.5MPA压力,24V电,我需要电机驱动液压泵,在系统压力小到25MPA时自动启动,对系统充压,这样的一个液压动力单元怎么实现,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参数不够,价格无从谈起。流量?

网友:
不知道lz具体的工况是什么样子,lz说的有些笼统了。简单来说应该是用信号检测反馈,然后通过蓄能器对系统补充压力。不知道lz到底是什么用途?

网友:
你24V的电源能提供多大功率?

网友:
换内燃机吧

网友:
你是想驾驶室翻转,还是货厢举升?

网友A:
对压力的检测反馈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或用压力变送器,即压力降到25MP时电机启动,再升到31.5MPa时电机停止。据你的工况要求,还要看是否加蓄能器。另外直流电机功率没有太大的,所以即使采用了直流电机,你的系统流量也会很小。
  你的关键参数给的不够,成本没办法得出。估计至少要6千元。

网友:
移动设备的液压系统,多采用内燃机直接驱动,而不采用电驱动。如果采用24V驱动液压泵,估计功率无法满足要求。

楼主:
我看到国外同类产品上用的是电动机带动的泵,体积非常小,泵用10ml的就可以,是车辆转向用的
正常是系统内部闭式系统保压,驱动转向,不需要启动泵,只有压力损耗后再启动充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压力的检测反馈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或用压力变送器,即压力降到25MP时电机启动,再升到31.5MPa时电机停止。 ...

肯定要加储能器,这是一个闭式系统,动力单元只是起充压作用,我想知道能不能用24V电充压到31.5Mpa

网友(2019-07-11):
使用蓄电池提供24V电压么?

网友:
我们是专门做液压系统的  这个有点量的话价格不会太高   可以联系我 15257208019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要加储能器,这是一个闭式系统,动力单元只是起充压作用,我想知道能不能用24V电充压到31.5Mpa

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低于25MPA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