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菜鸟求助气缸同步问题

楼主(2015-06-24):
这样用两条气缸升降,气缸缸径80mm,行程1400mm;
两边使用轴承和方管做简易导向(设备没有太高的精度要求)
请教:如果气缸速度400mm/s,这样的导向是否可行,如果气缸不同步,是否会出现卡死现象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链轮、链条呢?

网友B:
限位的位置加的不对吧,为什么不在另外两侧呢? 这样的话会不会脱出?

网友:
感觉会卡的,哪怕气缸的进出气口都用3通连起来。
时间长了之后,气缸容易坏

如果一定用气缸不用电机的话,单气缸放中间好点,如果放不了中间,看承重怎样,用单边气缸就好了,另外一边用直线轴承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链轮、链条呢?

用气缸,是想利用气缸的拉力来压物料。由于生产节奏比较快,所以气缸速度要求比较快。

网友(点评):
可以用链轮、链条进行同步

网友C:
1400 行程  还是不要这样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的位置加的不对吧,为什么不在另外两侧呢? 这样的话会不会脱出?

现在是担心导向装置是否能够修正气缸不同步产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0 行程  还是不要这样用的好

有什么机构推荐吗?需要先下压物料,约2000N,速度400mm/s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是可以用的,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用气缸成本会低很多,虽然同样的气缸内侧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两个气缸不同步,产生扭矩,会造成气缸密封件加速磨损(更滑一个这种几个也要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不影响你的使用的话,个人为还是可以使用的。之前做过的产品中有用到这种机构,但是负载和速度 都没有你的这个大。建议轴承的滑道两侧都留接触面 然后保留一些间隙。避免为限制自由度的方向出现过大扭矩,不然也会影响到两侧同步率

网友E:
两侧各安装一个滑轨,用一个气缸安装在中间,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个好点

网友F:
提升机结构类似,不过他们用的是液压缸

网友G:
200KG的力,而且速度也不慢,还是用链条同步好些。用大点的汽缸,或者用增压缸

网友H:
之前我做过2个100x1200气缸加2个导向升降的机构,气缸一开始调的还算同步,用了半年多就不怎么行了,要经常调节才行,不会调的人很难弄到同步

网友:
   米思米官方网站上有类似的两个气缸同步的方法。

网友:
卡主是肯定的,气缸不可能达到同步,必须用机械方式保证同步。比如两侧采用较长些的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是可以用的,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用气缸成本会低很多,虽然同样的气缸内侧压力等原因都会导 ...

你之前做过的这种机构有没有出现卡死现象呢?

网友(点评):
没有啊 没出现卡死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侧各安装一个滑轨,用一个气缸安装在中间,怎么样?

由于空间上的限制,气缸装上面没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升机结构类似,不过他们用的是液压缸

液压达不到我想要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KG的力,而且速度也不慢,还是用链条同步好些。用大点的汽缸,或者用增压缸

我知道可以用齿轮齿条同步,但是链轮还没看过,不知道你有没一些事例发给我参考参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我做过2个100x1200气缸加2个导向升降的机构,气缸一开始调的还算同步,用了半年多就不怎么行了,要经常 ...

你的导向升降机构是用什么形式的呢?

网友:
1.会卡住,并且一旦卡住一次,后续会经常被卡;很快会有一条缸报废;
2.你这个导向,不是很好;如果是我做,我会把方管改成导杆;加一个直线轴承来做导向;导杆直径最好大于气缸的伸出杆,表面做耐磨处理;这样即使卡住,导向杆和直线轴承会起到保护气缸伸出杆的作用,一旦伸出杆磨损,造成漏气,你这条缸就废了,因为你的缸是往回拉东西用的,
3.调试的时候注意一下速度,我的意思速度不要太快;

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

网友:
你如果要同步且用两条气缸,1同步机构,2节流阀。都有缺点。一个贵,一个麻烦,倒不如用一个省心。
如果是俺的话,气缸缸径加大保留一条,另一边安装凸轮导轨。气缸连接用浮动接头。

网友:
给汽缸安装恒压伐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空间上的限制,气缸装上面没位置。

气缸可以装下面啊,下面空间不是很大吗,做个气缸支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导向升降机构是用什么形式的呢?

两个v形轮夹住一圆管

网友:
没啥要求的可以用,就是损伤气缸比较厉害,

网友:
一般气缸都是用单个使用,同时使用的话肯定会存在不同步的现象的

网友:
同步可以用阀来控制。。。

网友I:
链轮链条方式比较靠谱,简单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链轮链条方式比较靠谱,简单成本也不高

有没有简易的机构供参考呢?暂时只查到齿轮齿条可以同步

网友J:
1米4的气缸也是很贵的,建议用4连杆机构,稳定。

网友:
行程太长,可能会存在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J:
1米4的气缸也是很贵的,建议用4连杆机构,稳定。

四连杆有图列么

网友:
这个结构肯定会出问题,不如用一个短气缸参考升降机结构.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E:
两侧各安装一个滑轨,用一个气缸安装在中间,怎么样?

感觉应该有改进,比双气缸强,但是总感觉气缸行程太长了,第一,容易失稳,压紧没力度,第二,容易磨损活塞杆密封圈

网友:
上面部分直接用剪刀叉升降不行吗?

网友:
可以考虑同步齿轮或链轮

网友:
行程太长,容易卡气缸,导向可以做结实和精密一些,气缸杆别受侧向力

网友:
两个气缸肯定无法做到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