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车槽,缠屑,不能自动化生产,请教

楼主(2015-06-24):
φ28x5000mm的棒料,使用津上的自动送料装置,轴的外径要开很多槽,试了很多种切削参数和不同的断屑槽刀片,就是不断屑。
还请大神们给点意见。
材质SCM415,调质处理,HB200左右。油冷。
采用步进加工太耗时,有没有更好的能是铁屑分断的方法。
还有一事不明,油冷在这里是不是不太好,用干切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A:
不锈钢不断屑,土方法切削液里放醋,放一袋就行
其实我真认为刃磨比刀片强

网友:
这是日本的低合金结构钢,国产牌号相当于15CrMo,至于如何断屑,搜一下社区旧贴也许对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不断屑,土方法切削液里放醋,放一袋就行
其实我真认为刃磨比刀片强

大侠,放醋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发挥你十多年所学的知识,自己研究研究,研究完了,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不断屑,土方法切削液里放醋,放一袋就行
其实我真认为刃磨比刀片强

我也想知道,放醋是什么远离?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槽刀用的什么参数,一般需要槽底横拉时,由于ap和f的关系会有缠屑。可以尝试用成型槽刀一刀到底,避免横向进给。如果槽要求不高不需要横向进刀的,那么进给加大会改善排屑。
PS:代价最大但却却最有效的方法,改成高压内冷的。

网友(点评):
不用内冷,高压断屑走高压喷嘴就行,直接打碎,在客户的西铁城走心机上见过。

网友(点评):
高压断屑成本太高了,加压泵、增大水箱、油雾收集。。。。还是在增大进给和选择断屑槽上做文章吧

网友(点评):
外冷不行的。内冷是要和卷屑方向一致。干含硫的活就知道了,进给怎么大都不断的,出来就跟一根螺旋状的的杆子似的。

网友:
高压内冷的是指什么,一般是钻孔。外圆及切槽有高压内冷吗?普通车床能用吗?

网友:
你有高压油泵吗?用高压油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不断屑,土方法切削液里放醋,放一袋就行
其实我真认为刃磨比刀片强

    影响断屑的因素包括转速,吃刀量,进给,断屑槽形状,前角大小,配合恰当可断。
    不锈钢粘刀,如果因为加醋断屑,是否是因为醋起到了润滑作用(或是产生化学反应?感觉不大可能),改善了切削条件,降低了材质粘结,使刀片前角,断屑槽形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断屑。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一定用醋了,采用合适的切削液,或改变刀片材质,或手工刃磨刀头都可以吧
    不过是醋价廉易得,立刻见效罢了。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都是猜想,没理论依据啊!

网友(点评):
你说这醋酸在高温的情况下,会不会是什么发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