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塑胶型材和铝型材是怎样加工组装在一起的?求助

楼主(2015-06-24):
请问附件中的塑胶型材和铝型材是怎样加工组装在一起的。我看不是两种型材先加工好再组装的。如果是这样加工效率太低了。

网友A:
都是模具成型产品,推压组装

网友B:
产品有多长?一般是型材锯切好,塑胶型材锯切好,然后组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模具成型产品,推压组装

这个应是挤塑成形,但不知工艺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有多长?一般是型材锯切好,塑胶型材锯切好,然后组装在一起

应不是这样的,因为产品一般都有2米长,我感这样组装不太可能。因为从产品上看两个组在一起是没有缝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