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3是一种什么溶液,怎么可以用来碱性除油?

楼主(2015-06-24):
我们知道,一般要进行表面处理的时候要进行化学碱性除油,请看下面的两个图片:
1、第一图是磷化之前的除油

2、第二张是喷涂石墨前或者说阳极氧化前的除油
请问:6053到底是什么溶液,磷化之前怎么”6053+洗衣粉“就可以了?不是碱性除油吗?洗衣粉是碱性的吗?
求指导~~~

网友A:
洗衣粉肯定是碱性的

网友:
洗衣粉、肥皂液都含有表面活性剂 十二烷基苯磺酸根,在碱性条件下能迅速与油脂发生脱脂反应,如果加温至70-80℃的话,反应更快。6503应该是一种碱性溶液,洗衣粉弱碱性,碳酸钠碱性,磷酸钠也是碱性。前处理一般都是碱性除油、酸洗除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粉肯定是碱性的

为啥这么说呢?洗衣粉一定是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