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技术难题,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忙判断!

楼主(2015-06-24):
1 技术参数
2.1泵站主系统技术参数
液压系统配置: 液压站                                  1台
刹车油缸                                2支
推板油缸(外单位)                        2 支
软管总成                                12条
用于安装管路的接头                      1批
工作介质:46#抗磨液压油
工作液污染等级:ISO17/14   油液过滤精度≤20um
输入电压:AC380V
控制电压:AC220V
电机:7.5KW ;1430rpm
油泵排量:25ml/r
泵输出流量:35.7L/min
系统最高压力:10.5MPa
补压高压停止压力:8.5MPa(可调)
补压低压启动压力:6.0MPa(可调)
低压报警压力:5.0MPa(可调)
油箱容积:400L
储能器容积:40L
2.1油缸技术参数
翻板缸:D*d*s=外单位待核实(两支)
翻板缸最大推力:
翻板缸最快速度(两缸同时动作):推开时间12秒、闭合时间10秒
电机车刹车缸:D*d*s=80*50*300(两支)
电机车刹车缸最大推力:3.4T
刹车缸全行程动作时间:S≤1.5秒

液压系统原理
液压系统原理图见附图。工作时电机处于常启动状态,系统设置有3个压力继电器。如图示,高压触点为KG、低压触点为KD,压力继电器为KB。KG调整至高压开启状态;KD调整至低压开启状态;KB用于低压报警。当系统压力低于KD的设定值时,控制系统向电磁阀1DT通电,电机泵组向储能器及系统供液升压;当系统压力高于KG的设定值时,控电磁阀1DT断电,电机泵组停止向储能器系统供液,电机处于空载运行状态。
电机车的刹车油缸控制由换向阀17控制,在常态时,刹车油缸后退,刹车打开;当机车需要刹车和停止时,按刹车按钮,刹车油缸前推,机车刹车。电机车刹车油缸的刹车压力可通过减压阀16.1调节,刹车反应速度通过式节流阀进行调节。
熄焦车推板油缸推力通过图示16.2减压阀调节,推板缸运行方向可通过对应的电磁换向阀18控制,运行速度可通过对应的节流阀进行调节,阀台上设置有锁止阀,推板可以
在任意位置长时间停留。
液压原理图在附件中!
主要的的故障表现为:当压力达到高压触点时,在泵空载运行时,断开电机泵组。系统压力一般2-3h系统中的压力完全卸完。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打开回油滤芯器的端盖明显看得到一股油流向油箱。明显的是系统中那组阀在泄漏。自己也打开系统溢流阀,包括单向阀检查,但没有发现明显缺陷。其他阀组我初步判断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没有继续拆开检查。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我调刹车减压阀卫生么,刹车的压力表指针不会动,相反系统压力表指针动,而且将刹车减压阀完全松开后,泵无法给系统补压!小弟初次接触液压系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小弟判断判断,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问题还要积分,无语

楼主:
谢谢!我忘记贴图啦!

网友:
看问题还要积分,太不合理  ,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怎么样了?
刹车油缸漏了?

网友B:
蓄能器能提供2--3小时的压力?降压阀打开系统回油到油箱。

网友:
液压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怎么样了?
刹车油缸漏了?

内漏还没有找到,现在有个新问题很棘手,主要是没有备件更换验证我的想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给系统供液升压,泵就发出异响,异响声很大,有点类似憋压时的声音(就像压力升到系统极限压力时那种刺耳的声音),系统压力也会上升。当压力升到高压触点时,电磁溢流阀断电,泵的声音很小,这是正常的声音。我判断是电磁溢流阀(图8.1)出现故障,但拆开清洗液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能器能提供2--3小时的压力?降压阀打开系统回油到油箱。

嗯,减压阀打开系统油是会回油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贴图.

彭老师;这个图左右刹车缸油路上的阀、储能器都去掉,用一弹簧缸,停车时立即制动,可加那么多有啥用?

网友:
油缸轻微内泄,建议检查油缸做到提前预防!

网友:
真的没钱看,无语

网友(2015-07-29):
油缸内泄、换向阀内泄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右侧的推板回路会不会有问题呢?
等待结果………………

网友:
新手,哪位老师讲解一下动作过程

网友:
把15过滤器滤网取出来看下有无堵塞

网友:
     减压阀作用是限制的阀出口压力。
    系统有泄露是正常现象。你待机时看到回油过滤器有液压油那是正常的现象,你这个系统是电机没有停电磁溢流阀卸荷 那肯定在回油过滤器处能看到油回油箱;
    这个系统的问题在与低压控制点触发时未能向蓄能器补油,这个要查下是否电路方面的原因。
    你将减压阀完全松开就等于 减压阀出口压力为0,这样减压阀出口就一直卸荷,所以你的系统压力就调不上。